关于modelsim的小问题

楼主(2004-03-26):
我的modelsim是ise带的5.6,不能运行.do文件,输入do 1.do ,它提示# Cannot open macro file: *.do,请问时怎么回事
还有只能仿真verilog写成的模块,不能仿真vhdl写成的模块,请问是不是缺少vhdl的库阿

网友:

(1)在Modelsim的命令窗口中用dir(windows) or ls(linux) 看一下,看看存不存在1.do文件。文件所处的目录不对?
(2)可能是因为没有vhdl的license。

网友:

你用的是xe版本的吧!!

楼主:

我用的版本是
ModelSim XE II/Starter 5.6e
Revision: 2002.10
Date: Oct 22 2002
有什么问题吗?
我用的license是在本论坛下载的modelsim5.x的

网友:

直接使用ISE来调是最方便的

网友:

你用se版本的verilog的和vhdl的就都行了,,,不过你要自己编译库,,

网友(2020-11-01):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