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用VHDL做过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 !2001年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

楼主(2004-03-28):
有谁用VHDL做过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 !2001年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
能给点意见吗?如何做a/d转换器

网友:

找个获奖作品选编看看

网友:

嘿嘿,,vhdl暂时不能做a/d,,要专业芯片,,然后数字信号接到pld上,,pld另外再挂一个sram或sdram,,然后再挂个单片机控制,,差不多啦。

楼主:

数字逻辑分析仪应该就是数字存储示波器吧?

网友:

yes

网友(2011-02-09):
个人意见:先确定选用的A/D转换芯片,FPGA/CPLD至少包含一下几个模块:1、A/D控制模块,2、存储模块(存储数据不多的情况可以不用专门的memory)3、显示模块(如果用传统示波器显示,可以通过DA转换得到模拟信号,当然必须有DA转换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