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在pc机上windows和linux上分别有哪些软件能够做后端? (无内容)

楼主(2004-03-30):
(图片)

网友:

SUN正在把solaris向x86上移植,以后pc上什么都可以做了。
俺只记得以前有个L-edit在pc上可以用,现在主流软件哪些可以在pc上做,俺也想知道,呵呵

楼主:

LBHIDDEN[0]LBHIDDEN[这个贴子最后由hpsun在 2004/03/30 11:24am 第 1 次编辑]

这些日子发现synplifyASIC这个软件在win环境下做ASIC综合还挺方便.不过还没和synopsys作过综合效果对比.
不过ModelSim在P4 1.8G上的速度要比Cadence VerilogXL在Sun Ultra10上快1个数量级不止.有一次运行了2个小时的仿真在工作站上居然3、4天都没出结果,后来只能停止了

网友:

工作站除了稳定性优越以外,现在效率上真没啥优势了。
不过pc上做大的计算,比如做个几天以上的那种,象综合、布线啥的,就怕结果发散。
几千块买个ultra 10来玩玩值不?

楼主:

请教老匾,结果是否发散与性能是否稳定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

up!

网友:

哦,这个问题啊,呵呵。
稳定性就是你怎么鼓捣都不会死机和跑飞掉,可以放心地让它计算几天几夜,对pc俺们有这个信心吗?反正好像俺没有。不过这个应该是和os有关吧。是不是pc上有了这种稳定的os后就会一样了呢?比如solaris正在向x86上移植,就是这个方向吧。
发散是指随着时间的增加,误差累积后结果根本就不正确了。这样理解对吧。
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吧。
欢迎大家补充更专业一点的说明。

网友:

讨论的很不错,涨见识~

网友:

check this website : http://www.staticfreesoft.com/

楼主:

下面引用由Diamond5th2004/04/05 04:33am 发表的内容:
check this website //www.staticfreesoft.com/

谢了谢了。不过怎么访问不了啊?是不是被屏蔽了需要用国外的代理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