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PGA在太空技术中的应用

楼主(2004-04-01):
最近在搞一个调研,关于FPGA在太空技术中的应用的,请大家帮帮忙
我想FPGA在太空的应用应该是很广的
因为FPGA有低重量,低功耗,灵活性好,性能也不错的特点
而且又有好的容错性
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先谢谢啦
//之前看到美国的火星车上就用了Actel的抗辐射FPGA
//但是不知道他们是就将FPGA烧成了固定功能在用
//还是在太空中也要对FPGA进行重新烧制

网友:

在太空技术中应该使用反熔丝型的fpga,比如actel的fpga,这种fpga可以烧写一次

网友:

关键不在fpga
而在是什么工艺做的,商业工艺做的没戏。
军品工艺的,你想也别想,你搞不到。
就这么回事。
所以俺们的航天还在用人家不要的386和486,唉。

网友:

你们知道一片可用的军品CPU卖给航天部门是多少钱一片吗?
大家可以猜猜,不过估计有人会知道。

楼主:

确实存在这些个问题
咱们国内有人在自主开发FPGA什么的么?
总不能都用人家国外的吧?
我觉得把FPGA用于太空技术特合适
比如在卫星上
要拍照片时,就把FPGA烧成个图像处理功能
要监听时,就把FPGA搞成另外的功能
同一片FPGA能干好多事儿
省了很多地方和重量
而且万一哪儿出问题了,再重新烧一遍片子
避开出错的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扁2004/04/01 11:59am 发表的内容:
你们知道一片可用的军品CPU卖给航天部门是多少钱一片吗?
大家可以猜猜,不过估计有人会知道。

我估计得几万美刀吧?
我知道中国很多军用fpga都是直接又商用芯片,直接拿去测试,只要能达到军品标准的,就是“军品”。

网友: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4/04/01 10:16pm 发表的内容:
我估计得几万美刀吧?
我知道中国很多军用fpga都是直接又商用芯片,直接拿去测试,只要能达到军品标准的,就是“军品”。

呵呵,是,几万美元一片!
一方面是因为你根本买不到,所以就贵;另一方面就象你说的,得挑,那可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啊;从商业级和工业级的芯片里去挑军品级的,呵呵,你可以想像是怎样的一个浪费哦。

网友(2005-02-01):

下面引用由老扁2004/04/02 10:26a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是,几万美元一片!
一方面是因为你根本买不到,所以就贵;另一方面就象你说的,得挑,那可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啊;从商业级和工业级的芯片里去挑军品级的,呵呵,你可以想像是怎样的一个浪费哦。

网友:

"最近在搞一个调研,关于FPGA在太空技术中的应用的"
这种“调研”应该针对 国外 的情况进行调研,比如ESA 和NASA,那样就有资料。国内吗,末说宇航级,即便是军品级也随政治局势变化而时而根本就搞不到。
不过就我知道,确实有很多院所用过,包括宇航级的。也曾经有一时很容易搞到。
若是调查国外的,那就去ESA的网站吧,呵呵,他们可是老手了。罗塞塔号据说就布满了PLD。
WWW.ESTEC.ESA.NL/MICROELECTRONICS/ESM
而且包括你所要的关于PLD器件在 宇航 中应用的可靠性可行性分析等的PDF下载,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CPU国内不是有欧比特的基于SPARC V8的S698吗?还是和LEON一样用的AMBA总线呵。
我看网站上介绍有宇航和工业级,就在留言板问了一下有没有军品级,可惜没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