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为了奄奄一息的ISE,求助

楼主(2004-04-01):
请教大家:我用的VHDL&FPGA编译软件是xilinx公司的ISE6.1i,但是我重装了机器之后又安装了一遍projectnavigator,和modelsim,基本都是新装的,然后我用的时候就会不时地出现:fatal_error:GuiUtilities:winapp,c:657Revision-this application has discovered an exceptional condition from which it can not recover .process will terminate,to solve~~~~~   这究竟是什么问题,怎么才能解决,急救!谢!

网友:

是ISE 6.1i Service Pack 3 的问题吧
看看这个地方,也许有帮助
http://www.xilinx.com/xlnx/xil_ans_display.jsp?getPagePath=18866&iLanguage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