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配置问题

楼主(2004-04-02):
我用PIC单片机给1K系列的FPGA配置,刚开始都好好的,配置到中途就出错,每次都一样.有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吗?

网友:

我只做过xilinx fpga的配置,感觉到只要严格按照配置;流程来做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是不是再好好看看配置流程是否正确

楼主:

我感觉除了我发该FPGA的时钟不能象手册上那样以稳定的频率发送外(因为单片机要换页,每次执行的时间不一样),其它的都符合的,用液晶屏显示每次都再同一个地方出错,真是搞不懂

网友:

时钟频率不固定应该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对于PS模式,时钟有快慢是可以用的。好像fpga.com.cn上有这方面的介绍,还有51配置FPGA的例子。

网友:

  是status跳0导致的下载失败,看看是不是电平不匹配或者有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