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如何在Quartus中调用synplify?

楼主(2004-04-02):
: 如何在quartus中调用synplify呢?我照着帮助文件设置,编译的时候出错:cant start
: synplify software
: 我可以在synplify中调用quartus
:
: quartus的帮助这么说:QUARTUS_INI_PATH <EDA tool installation directory>
: 不过这是unix的,2000下没说该怎么办
: 谢谢!

网友(2005-03-0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quartusii4.1的help文件里讲到:要在window中修改环境变量PATH的值,即在控制面板——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的PATH中,加入“;<synplify应用程序的目录>”。你可试试。
另外,为何我在synplify pro的option——quartus,调用quartus,系统告诉我没有发现“quartus安装目录/bin/quartus.exe/bin/tcl_client.tcl”?望大侠指点。

网友(2011-04-03):
也遇到问题
License checkout unsuccessful: synplify_f
License checkout unsuccessful: synplify_alteraanalyst
License for feature synplify_f is not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