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SDRAM控制问题。

楼主(2004-04-02):
请问在SDRAM的突发写操作过程中,对bank进行交替无缝写操作(即数据连续写入SDRAM),如果已经发送ACTIVE命令将某bank的某row的激活,却发现要写的数据已经足够,不需再写数据,如何处理才能保证后续数据不被写入SDRAM?

网友:

发送一个其他命令就可以了吧

网友:

俺感觉应该是两层控制,要不要继续写数据应该是前一级控制的事,到了往SD里写的时候就应该只考虑控制SD时序了。

网友:

发个其他命令可以保证数据不被写进去。
但一般不要这样做

网友:

同意老扁。Altera提供的参考,也就是这个思路。终止操作,需要发一个Burst terminate命令,或者precharge

网友(2004-05-19):

这个应该不难解决,你在读写完之后立刻发一个PRECHARGE命令!即可关断,但注意READ ENABLE

网友:

控制DM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