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外部SB-SRAM进行仿真

楼主(2004-04-08):
我想实现对外部SB=SRAM的仿真,可既没有仿真程序,也不知道如何仿真,请各位帮忙!
多谢!

网友:

你可以到芯片公司的网站上看看有没有仿真模型,或者找芯片厂家要一个。

楼主:

仿真的时候是不是将模型拷贝到simulation\modelsim目录下,然后在testbench中进行端口映射就可以了?

楼主:

一声叹息版主:这是我down下来的模型,最顶层的是G32272,至于用modelsim仿真时该编译那些文件(也就是说用那些就可以了?因为JTAG的程序我不使用)还请帮忙指点一下!我以前没有用过对外部RAM的仿真,不知道整个流程是什么?
多谢!

网友:

VHDL不熟。你可以花一天的时间照着ModelSim的教程作一遍,就清楚了。
看起来每个文件都要编译。JTAG不用的话,将他的输入置高或置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