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04-04-13):
   我用ACEX1k与89c52数据线直接相连,但是89c52不能正常输出数据,请问各位大侠是哪里出了错??

网友:

首先要保证两芯片的接口电压兼容,如果兼容那就肯定是时序的问题!单片机接口时序比较简单,应该很容易查到问题所在

楼主:

   请问我用FPGA和单片机直接连接,连接的管脚相互之间有影响吗?比如我没有使用FPGA,但FPGA的管脚还是输出高电压,请问这时对单片机和FPGA相连的管脚是否有置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