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ISE

楼主(2004-04-23):
时钟输入是不是一定要从 GCLK 全局时钟管脚输入?
我从其他管教输入,ISE自动综合出BUFGP,布局布线的时候保错?
该怎么处理,综合用的是XST.

网友:

综合时加上no clock buffer的约束。

网友(2007-03-12):
也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输入是不是一定要从 GCLK 全局时钟管脚输入?
我从其他管教输入,ISE自动综合出BUFGP,布局布线的时候保错?
该怎么处理,综合用的是XST.

clk的扇出比较大,如果不是从gclk输入也可以,但是为了让clk使用fpga内部的最好的时钟布线资源,应该将clk通过一个bufg输出,这样即可以保证时钟的驱动能力,又可以保证clock skew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