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粘合逻辑?

楼主(2004-04-26):
(图片)

网友:

glue logic?
呵呵,还真是不清楚它的具体的定义
不过这个概念在软件设计和硬件设计中都有提出
大意就是把不同的软件/硬件模块联接成一个整体的软件代码/硬件逻辑
这些个模块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性质,原本不容易集成在一起的
但是通过粘合逻辑就可以把它们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了
是不是看到了文档上说将FPGA用于粘合逻辑呀?

楼主:

从这里看到的
“在顶层不要加粘合逻辑;”

网友:

意思应该是在顶层两个模块之间的连接最好直接相连,不要加入逻辑,也就是把这些逻辑尽量放到各个模块内部

楼主:

好像有这个意思

网友: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粘合逻辑本身并不完成什么功能
所以就不用考虑给它单做一个模块了呀

网友:

我认为有两点好处:
1。方便综合,综合软件一般都是按照模块进行优化的,如果把粘合逻辑都放入模块内部,那么就会与模块内部的逻辑一起进行优化,这样就会节省逻辑提高速度。
2。层次化、可读性更强
。。。
还有什么好处?

网友:

还有个好处:省胶水!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jackzhang在 2004/04/27 12:51pm 第 1 次编辑]

省不了吧,胶水都转移到各个模块里了

网友:

hehe,胶粘逻辑

网友(2010-04-22):
收益,顶一下,不过概念还是不很清楚……

网友:
学习一下,不太了解

网友:
glue logic就是顶层各个module之间连接的时候加入的组合逻辑
简单的比如说把信号反向啊之类的
复杂的就可能就是在设计的顶层加入的大的组合逻辑了

综合工具分析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的时候是按照module层次化来分析的
顶层出现glue logic的时候会影响module之间的时序
因为综合工具不会去优化glue logic的时序

网友(2010-05-26):
各个模块的连接在顶层有时序电路算不算粘合逻辑,会不会影响综合工具优化时序?

网友:
qiang 一段来:
gule logic的中文含意是“胶连逻辑”,它是连接复杂逻辑电路的简单逻辑电路的统称。例如,一个ASIC芯片可能包含许多诸如微处理器、存储器功能块或者通信功能块之类的功能单元,这些功能单元之间通过较少的粘合逻辑连接起来。在印制板(PCB)层,粘合逻辑可以使用具有较少逻辑门的“粘合芯片”实现,例如PAL、GAL、CPLD等。

    "Do not add glue-logic at the top level"的意思就是说在设计的顶层连接各个子模块的时候要直接相连,而不要插入一些简单逻辑来连接各个子模块。

    glueless interface(无粘接接口),不粘于某一特类个体(RAM 或 ROM 或 flash)。这芯片的接口规格一般有超过一种业界规格,使其接口并不局限于一种制式。

    在硬件设计选型上,选择no glue logic or glueless logic的IC,可以使硬件设计简单化。这次选用的Rabbit 2000,硬件设计规则很简单,它采用了无粘接接口,6种静态存储器芯片(比如RAM、flash、EPROM)可以不用任何glue logic直接连接到微处理器,使用方便。

    如何最大限度的为用户考虑,为用户服务,其产品才能最大限度的赢得用户的信赖。设计人员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才能使产品更具有生命力。

网友:
几个模块之间不要有逻辑门。

网友(2010-10-29):
就是说尽量不要再Top层出现逻辑~

网友:
只有模块调用

网友:
学习了,很有意思的解释,呵呵。

网友:
IC设计里是应该避免glue logic的!而不是使用它。
glue logic不能被DC优化,所以要模块之间是禁止用glue logic的!

网友:
这是版主们的水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额。。。这样也行

网友:
好早的帖子 呵

网友(2012-06-26):
懵懵懂懂的

网友(2012-09-25):
受教啦,当初我也有这样在顶层加逻辑的经历……

网友:
好厉害的胶合逻辑

网友:
我们公司规定,禁止glue logic~~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glue logic~

网友:
未来等DC综合的算法改进了之后,是不是也可能优化胶合逻辑呢?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么个名词

网友:
理解就是个简单逻辑,只是做下接口转换、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