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教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4-04-23):
下面是一个计数器的AHDL程序,有几个问题请各位打下指点:
1.LEDCLK2 = (count[23..19] != GND);
这句怎么理解?

SUBDESIGN ClockCount
(
Clock: INPUT = VCC;
SwitchAB,CLK8K,ClockFrequency[6..0]: OUTPUT;
LEDCLK1,LEDCLK2: OUTPUT;
)
VARIABLE
count[23..0]        : DFFE;

BEGIN
count[].clk=Clock;
count[].clrn = VCC;
count[].ena = VCC;
count[].d = count[].q+1;

ClockFrequency[6..0]=count[6..0].q;
SwitchAB = count[21].q;
LEDCLK1 = count[23].q;
LEDCLK2 = (count[23..19] != GND);
END;

网友:

晕倒~
天书

网友:

是不是指当count[23..19]不为0就将LEDCLK2赋值为1啊?AHDL代码已经有10年没看过了。

网友(2008-12-20):
AHDL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