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用VHDL描述时序图的的问题?我觉得很难!

楼主(2005-01-09):
时序图在附件上,大家指教怎样把他描述清楚!
真的好难啊!

楼主:

晕,发错了时序图,不过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能描述一下吗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时序图具体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描述的。

楼主:

这个是一个CCD芯片的时序图,当这个CCD检测到路面的颜色有变化是就产生Vout
,再把这个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Bin,之后在整形成Binout,这样就可以精确地检测到白线的左右侧。FC是CCD的驱动脉冲!
这个是一个简化过是时序图!

网友(2010-12-22):
VHDL描述时序图

网友:
同求,,,这个不知道怎么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