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我的FPGA又烧了,555555......

楼主(2004-04-26):
我在数据采集卡设计中使用SPARTAN-IIE系列的XC2S300E做逻辑控制,采集卡使用PCI插槽,共三块采集卡,卡之间有一个同步信号线互联,由其中一块卡(称为“主卡”)发送一个单周期同步信号,其余卡(称为“从卡”)接收该信号。同步信号平时为高电平,有效时为一个周期的低电平。两块卡互连工作正常,可是三块卡互连后,第一次是工作一段时间后烧掉了主卡;第二次是刚将三块卡连上一加电就听见一声脆响,一阵青烟,其中一块从卡也牺牲了。FPGA管脚互连(尤其是不同的卡上的FPGA之间的互连)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请各位大侠指点,在线求救。。。。。。

网友:

确保相连的管脚不会同时输出,但是高阻可以

楼主:

但是只有主卡上的是输出管脚,两块从卡上的相应管脚都是输入管脚啊,怎么会同时输出呢?

网友:

把所有管脚都设置成输入状态或高阻态,加电看看会发生什么现象
呵呵,成本高了一些,还是不要这样试了

楼主:

1000大洋+老板责骂,怕怕。。。。。。
FPGA程序加载时所有PIN都应该处于高阻态吧。

网友:

是高阻态
板上其他元件及其连接没有问题吧?
把pci驱动卸载,仔细看看fpga的设计

楼主:

请问那些情况会导致FPGA烧毁?

网友:

电源加错、短路、在一个网络上多余1个输出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请问“在一个网络上多余1个输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我没有说清除,
比如说:有3个pin连接在一起,在同一时刻,有2个pin同时有输出(如果是线与,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你这种少见,其实就算有两个同时输出也应该就是发烫而已,可惜你条件不够,否则可以进行失效分析,就可以知道哪个管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