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GCF编写以及SE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4-04-26):
(1)关于GCF的问题:
我目前仍然不怎么理解GCF编写,在place cell/block时总是说我的GCF是一个无效的约束,但我的GCF写得很简单,只有arrival,departural,extenal_load,可能是我对这三个值赋值不准确,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赋多少,请教一下,如何赋值(本设计系统时钟12M,0.25工艺)
  (2)关于SE的问题
问题1:pad cell的LEF,TLF文件那里去找,我的标准单元库中似乎没有这个东东,floorplan中就能看到,
问题2:哪儿能查阅到SE设计的一个例子,我需要一个参考,多谢,
       我的邮箱:hoboysg@163.com     QQ 26663089

楼主:

自己顶先

网友:

1)我想GCF中的arrival,departural,extenal_load,应该对应DC约束中的set_input_delay,set_output_delay等吧,据说SE中有转换的工具。
2)pad cell的tlf,lef应该到相应的IO库中寻找吧,没有的话就问Foundry厂家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