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仿真问题

楼主(2004-04-26):
后仿真中modelsim出现这样的问题: Error at time=17ns WR_EN=x, expected=0
                       # Error at time=17ns RD_EN=x, expected=0
若不影响我的整个时序,是不是可以不理他,还有,这种错误会是那里的错呢,约束不对?还是程序问题,怎么解决?也就是从那里下手?还有在后仿真中,ise出现的warning:WARNING:NetListWriters:108 - In order to compile this verilog file successfully,
   please add $XILINX/verilog/src/glbl.v to your compile command.,,,跟这个有关么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fwang在 2004/04/26 08:39pm 第 2 次编辑]

第一个问题不很明白
glbl.v是定义全局信号的模块
仿真时用到的一些全局信号都必须在其中定义

楼主:

就是说,它虽然提示错误,但我感觉并不影响整个时序,只是不定态的时间多延迟了一个时钟,所以我想问这样的错误是不是不用管它,关于glbl.v的问题你说明白点,什么叫做在glbl.v中定义???

网友:

Xilinx的Xilinx\verilog\src目录下有一个glbl.v的文件里面声明了全局置位、复位的4个信号
wire GR;
wire GSR;
wire GTS;
wire PRLD;
在后仿真的时候,要在自己的仿真文件里面声明GSR,GTS等信号。
声明方法为:
wire GSR = glbl.GSR;
wire GTS = glbl.GTS;
而且在Modelsim仿真时,在load时不仅仅要load仿真的testbench,还要同时load glvl.v。
但是如果使用ISE的集成环境调用Modelsim进行布局布线后仿真,以上工作会由ISE自动完成,不用用户另行添加声明。

网友:

"x"指有timing violation。不过要是你逻辑摸拟通过了应该可忽略吧。Modelsim一般会报告timing violation。Search一下Modelsim message setup,hold...

网友:

精华区里有两个关于后仿真的帖子,里面对glbl的使用讲得比较清楚,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但是如果使用ISE的集成环境调用Modelsim进行布局布线后仿真,以上工作会由ISE自动完成,不用用户另行添加声明。,,
我就是再ise中调用modelsim才出现有关glbl.v的错误,,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关于glbl.v用不用象库一样编译??

网友:

glbl.v肯定是需要编译的,但是不太清楚在集成环境中具体该怎么做。

楼主:

# Loading work.glbl,,,说明glbl可以用了,
“X",,timing violation,,一般怎么引起的?不是但因为setup,和holdtime吧??怎么解决?

楼主:

WARNING:NetListWriters:108 - In order to compile this verilog file successfully,
   please add $XILINX/verilog/src/glbl.v to your compile command.
为什么老是有这样的警告!!!怎么编译glbl?有它有什么作用么??晚上回来再看精华帖子把!!!

网友:

你的WARNING发生在17ns,你out of reset吗?

楼主:

你看一下这个图,前仿真的时候不定态就截止到17ns结束,怎样才能避免后面的不定态呢??

楼主:

请看上图,竖线后面的不定态就是TX_ERROR报错的地方,是什么影响不定态延迟了这么久呢??若不影响后面的时序,可以不管他么?还有GSR为什么一直是高阻,这样glbl编译了没有啊?谢谢了,,

网友:

放大所有不定态,确定最早变不定的信号,trace back source code and 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