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verilog 的模块测试和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4-04-26):
模块1:
module compare(equal,a,b);
input a,b;
output equal;
assign equal=(a==b)?1:0;
endmodule
模块2:
`timescale 1ns/1ns
`include "./compare.v"
module comparetest;
reg a,b;
wire equal;
initial
begin
a=0;
b=0;
#100 a=0; b=1;
#100 a=1; b=1;
#100 a=1; b=0;
#100 $stop;
end
compare compare1(.equal(equal),.a(a),.b(b));
endmodule

在Max+plus II 环境下如何利用模块2来测试、仿真模块1,并得出波形来??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呵呵~~,我查了一些书,但是都没有说。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觉得那样不方便,你不是做综合后仿真嘛,把生成*.vo文件拿出来用其他工具仿哦

网友:

max plus 不支持这些不可综合语句的仿真,建议使用modelsim等专业仿真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