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个isa总线控制器

楼主(2004-04-27):
我要做一个isa总线控制器,用他去读写isa 总线上的设备,我找了好久ISA 总线的规范也没有找到。那位有,能不能共享一下,或者能共享一下 isa 的 ip core就更好了。

网友:

isa 逻辑很简单,不需要ip core,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

i wrote it 8 years ago, please design some useful IP, don't waste ur time to this garbage

楼主:

Would you please share your ISA design?
I have to design it, because other devices are ISA interface.
I need the timing urgently!

网友:

我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