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4-04-29):
[这个贴子最后由kare在 2004/04/29 03:59pm 第 2 次编辑]

看了前面有篇关于RTL的文章《一篇关于RTL代码优化的文章》,好像大家都知道RTL,我在词霸里查到的结果是:
RTL
abbr.Resistor Transistor Logic [电子]电阻晶体管逻辑(电路)
请专家们解释一下!

网友:

Register-Transfer Level

网友(2010-08-06):
寄存器转移层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kare在 2004/04/29 03:59pm 第 2 次编辑]

看了前面有篇关于RTL的文章《一篇关于RTL代码优化的文章》,好像大家都知道RTL,我在词霸里查到的结果是:
RTL
abbr.Resistor Transistor Logic [电子]电阻 ...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路中,尤其是HDL设计中,楼上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楼主查到的不靠谱。

事实上,在编译器设计中也会谈到这个概念,不仅电路设计要用到。

强烈推荐看看:computer system, a programmer's perspective(名字可能有偏差,大致如此)。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的同学都应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