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一个时钟周期完成移位功能

楼主(2004-05-03):
[这个贴子最后由vhdlcode在 2004/05/03 09:01pm 第 2 次编辑]

在一个时钟周期完成移位 N-BIT(N=0..31) 功能, 怎样用VHDL描述(能综合的, 不是行为描述)

网友:

可能吗?只能倍频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hdlcode在 2004/05/03 09:32pm 第 1 次编辑]

不能用倍频
CPU在执行移位指令时:  取指令, 译码, 执行, 输出.
其中执行只要一个时钟周期就可以了.
我想知道它是怎么实习的.

网友:

抱歉,只会用Verilog,以循环左移为例:
case(N)  //N必须小于32
    0:   q[31:0] <= d[31:0];
    1:   q[31:0] <= {d[30:0], d[31]};
    2:   q[31:0] <= {d[29:0], d[31:30]};
    3:   q[31:0] <= {d[28:0], d[31:29]};
    ……
    31:  q[31:0] <= {d[0], d[31:1]};
endcase
如果是非循环的左移,更简单:
    q<= d << N;
都是可综合的,没有问题。

楼主:

q<= d << N;
在vhdl中有rla, rll 等命令,但只能做行为仿真, 不能综合.我写了一个与你的case 完全相似的实现.
case shift_num is
when  0=> bsu_result <= gr;
when  1=> bsu_result <= gr(word_width-2  downto 0) & tmp_v(0);
when  2=> bsu_result <= gr(word_width-3  downto 0) & tmp_v( 1 downto 0);
when  3=> bsu_result <= gr(word_width-4  downto 0) & tmp_v( 2 downto 0);
.......
我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应该是利用桶行移位寄存器实现的!楼上兄弟们估计你们使用CASE语句描述的电路综合后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上几位都很正确,就是barrel shifter来实现的,不过n越大,synthesis出来的电路会非常大。其实有点象32个32选1的mux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