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频器!紧急求助!

楼主(2004-05-04):
小弟想设计一个分频器,通过元件例化调用,但是一直没能通过编译
心中甚是急躁,因为论文交期将至,所以向大家求救!!!!!!!!!!!!
那位大虾能够解决困惑,或是有过经验请给与指点,不胜感激!
可以是选择多种分频数的:如可选择8分频,16分频
用VHDL语言写出!!!!!!!!!
多谢了!!!!!!!!
临表涕零!
如有原程序,请发至:renfengyuan003@sina.com.cn

楼主:

小弟想设计一个分频器,通过元件例化调用,但是一直没能通过编译
心中甚是急躁,因为论文交期将至,所以向大家求救!!!!!!!!!!!!
那位大虾能够解决困惑,或是有过经验请给与指点,不胜感激!
具有选择多种分频数的功能:如可选择8分频,16分频
用VHDL语言写出!!!!!!!!!
多谢了!!!!!!!!
临表涕零!
如有原程序,请发至:renfengyuan003@sina.com.cn

网友:

不必连发两次吧。
最简单的办法是调用一个计数器,8分频,16分频可以从不同的引脚输出,都有了。

网友:

天,你要分频的,可是我的时钟周期太大了怎么样把他缩小了?按楼上的大侠说难道要倍频的么?

网友:

全局时钟频率不够?那就没戏唱了……

网友:

倍频用pll或dll

网友:

没有必要用pll吧。如果要8分频,那肯定是有被分频的主频了。
我建议先8分频,定义为信号1;再对信号1做2分频,定义为信号2。

网友(2012-05-03):
分频器数脉冲个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