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rom填code

楼主(2004-05-08):
要自动填code,请问谁有这方面的范例.用skill语言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

自动填code,什么意思

网友:

你是用FPGA吗?
如果是XILINX的话,在CORE GENERATOR工具中生成ROM的同时可以选择ROM的DATA文件,并写入ROM中。

楼主:

不好意思,上次没说清楚。我说的是,在layou时,rom的code如果由手工去填的话,很麻烦。听说可以用SKILL写一个程序,layout工具会自动识别这个程序,然后把code填上。只是怎么去写,我就不清楚了,想找这方面的范例。

网友(2007-06-05):
用C去实现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