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jackzhang,关于pci core

楼主(2004-05-09):
今日拜读了你在原创区的pci target core有几个问题不太清楚,请教:
1  //S_DATA: is register output, in order to mach CLK to PAD delay <7.8ns 这句注释是什么意思?S_DATA起到什么作用?
2  为何又要引入S_DATA_REG?作用何在?

网友:

你看一下pci协议appendix b,,,就会知道s_data,tar_dly是什么作用了

网友:

S_DATA是用来告诉你的用户设计端,作为一个target开始传输数据了。
你可以不必去管代码里的那个S_DATA_REG,你知道这个S_DATA是寄存器锁存的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