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求助

楼主(2004-05-09):
请教modelsim高手:
     我正在modelsim时序仿真时,如果断电两次,ISE再次调用仿真时,一进入modelsim就关闭;重装modelsim也不能解决,只有重装系统才能再次使用。真是郁闷。请高手帮忙!!!

网友:

试试直接使用modelsim仿真

网友:

以前我碰到这种情况,我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将正在仿真的那个project全部删掉,包括它的work目录,只保留一些必要的波形文件,然后再新建project。你试试看,这样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