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求助: 如何将ALTERA的仿真库编译到Modelsim仿真器中?

楼主(2004-05-10):
因为设计中用到了PLL,是用Wizard自动生成的,它使用了Altera的库
LIBRARY altera_mf;
USE altera_mf.altera_mf_components.all;
在modelsim中进行编译时,出现错误:
# ERROR: D:/Program Files/Modelsim SE5.6/examples/ddr_altera/pll1.vhd(40): Library altera_mf not found.
# ERROR: D:/Program Files/Modelsim SE5.6/examples/ddr_altera/pll1.vhd(41): Unknown identifier: altera_mf
# ERROR: D:/Program Files/Modelsim SE5.6/examples/ddr_altera/pll1.vhd(43): VHDL Compiler exiting
如何将ALTERA的仿真库编译到Modelsim仿真器中,先谢谢了!

网友:

我没有做个这个冬冬,不过觉得由Wizard生成的是用来综合的,不是用来仿真的,你这样直接调用肯定不行哦,去找一找用于仿真的库文件

网友:

这个问题我问过了,你可以到Altera的网站去down一份资料看看,就是专门介绍如何在Modelsim中添加库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4-02-25):
回复 网友A:

什么资料啊。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