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cor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5-10):
小弟刚开始学习verilog,不知道ipcore是什么意思。:(

网友:

ipcore跟verilog没有关系。
ipcore是知识产权核的意思,就是一个设计做好了拿来卖给别人用;一般比较通用。
有软核和硬核,软核可以是RTL设计,也可以是网表,(可以是verilog写的),你可以应用到自己的工艺库上。然后自己作后端的布局布线。这种方式比较常见。
硬核是做好layout后端设计的,一般只能在它规定的工艺或fab厂来做芯片。特别是模拟的ipcore一般是这种方式。

楼主:

谢谢!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