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阿

楼主(2004-05-11):
一个模块a单独仿真运行正确,加到总模块了运行错误,模块a的输入信号也正确,想不出原因,郁闷中~~~~~~~~~

网友:

接口没对应对,端口名称,大小等仔细检查

楼主:

synplify下看rtl是正确的

网友:

总该有出错信息吧?

网友:

synplify看没用,任何没有语法错误的可综合代码都不会报错,但功能和接口是否有问题要看仿真。

网友:

有一种可能是仿真工程中存在两个相同名字的模块。

楼主:

今天把那个模块做了一个单独的模块,没有用SYNPLIFY综合,现在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