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看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5-11):
看到别人写的一个串并转换的verilog,有一段没有看懂
always  @(posedge FSRM)
       if(FSRK)
          begin
           C=0;
          end
      else begin
           C=C+1;
   //      module case_C;
           case (C)
             3'b000: Q[0]=DIN;
             3'b001: Q[1]=DIN;
             3'b010: Q[2]=DIN;
             3'b011: Q[3]=DIN;
             3'b100: Q[4]=DIN;
             3'b101: Q[5]=DIN;
             3'b110: Q[6]=DIN;
             3'b111: Q[7]=DIN;
             default: C=3'b000;
         endcase
           if(C==3'b111)
             begin
               if(Q[7:0]>8'H33)
                 Q1[7:0]=Q[7:0];
               else
                 Q1[7:0]=8'h55;
             end
           else
             C=C;
       end
endcase 后面的if语句是什么作用阿?不明白:(
问题可能简单,小弟刚学:)

网友:

Q1是什么,是最终的结果输出吗
接收完8个bit后,如果接收到的值的情况

网友:

进行数据输出的处理,小于33H的输出55H,否则输出输入值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动手仿真看看,相信对理解代码会有很大帮助。

楼主:

感觉好像是对数据的处理,对并行输出的Q并没有任何意义。在一定条件下改变了Q的输出。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大概理解起来其实就是串->并转换,然后滤波

楼主:

下面引用由bluegge2004/05/13 01:53pm 发表的内容:
大概理解起来其实就是串->并转换,然后滤波

后面的if语句是滤波?是什么原理阿?谢谢,不太明白这个滤波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