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问题

楼主(2004-05-12):
如果不使用dump成VCD文件,还有其他方法保存仿真的波形数据吗

网友:

save dataset

楼主:

不能把所有net的数据都存下来呀

网友:

你可以用JackZhang提供的命令行的方法,仿真一遍,可以通过参数将某一模块或整个工程的的net结果输出到一个wlf文件中。
当你要注意,结果文件可能非常大,可能会将你的硬盘空间耗光,呵呵。

楼主:

搞定
比vcd文件小多了

楼主:

如何把几个信号合并成bus呢

楼主:

add list -hex {mybus {msb {opcode(8 downto 1)} data}}
Creates a user-defined bus named "mybus" consisting of three signals; the bus is
displayed in hex.

楼主:

add wave myproc/int1
{<item_name> {sig1 sig2 sig3 ...}}
Creates a user-defined bus with the name <item_name>; ‘sigi’ are signals to be
concatenated within the user-defined bus. Optional. The following option is available:

楼主:

Note: You can also select Tools > Combine Signals (Wave window) to create a
user-defined 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