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DC综合完成后出现下面的时序报告,你会怀疑跟那些constranits有关系?

楼主(2004-05-12):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_77m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input external delay                                    7.20       9.20 r
  data_in (in)                                            8.41      17.61 r
  U333/Z (BFLL)                                           4.20      21.81 r
  U_blocka/U99/Z (BFLLP)                                  0.32      22.13 r
  U_blocka/U100/Z (BFLLX8)                                0.13      22.26 r
  U_blocka/U101/Z (BFLLX6)                                0.11      22.37 r
  U_blocka/U_blocka_1/U641/Z (IVLLX4)                     0.04      22.41 f
  U_blocka/U_blocka_1/U640/Z (AO6LLP)                     0.08      22.49 r
  U_blocka/U_blocka_1/U633/Z (IVLLP)                      0.12      22.61 f
  U_blocka/U_blocka_1/U634/Z (ND2ALLX4)
                                                          0.07      22.68 r
  U_blocka/U_blocka_1/U600/Z (AO17LLP)                    0.08      22.76 f
  U_blocka/U_blocka_1/rd_addr_reg[5]/D (FD4QLLX4)
                                                          0.00      22.76 f
  data arrival time                                                 22.76
  clock clk_77m (rise edge)                              12.00      12.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14.00
  clock uncertainty                                      -0.50      13.50
  U_blocka/U_blocka_1/rd_addr_reg[5]/CP (FD4QLLX4)
                                                          0.00      13.50 r
  library setup time                                     -0.12      13.38
  data required time                                                13.38
  --------------------------------------------------------------------------
  data required time                                                13.38
  data arrival time                                                -22.76
  --------------------------------------------------------------------------
  slack (VIOLATED)                                                  -9.38

网友:

input external delay 这么大?7.2纳秒
data_in (in)      8.41  这个怎么也这么大?
U333/Z (BFLL)     4.20  还有这个cell的延迟
感觉和后面的cell不是一个工艺库似的

网友:

  将input_delay设置为这么大是为了将内部的时序做的好一些,这样可以理解。主要问题是在data_in(in)和U333/Z(BFLL)上,他们的延时为何这么大,我怀疑是不是wire_load_mode的选择有问题,如设置为auto_wire_load_selection  true,如果采用的是top-down的综合,模块太大,可能DC估计时将wire_load估计过大,这样它认为data_in后面驱动的线负载很大,当然计算出的延时就会非常大。

网友:

俺感觉你肯定是对data_in加了很小的max_fanout约束,否则不会出那么大的wire延迟、也不会在第一个buffer调用最小驱动的BFLL。

网友:

report_timing -net -capacitance -transition_time -input_p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