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如何用64M时钟产生一个稳定的9.6K的时钟!

楼主(2004-05-12):
各位高手,如何用64M时钟产生一个稳定的9.6K的时钟!可否给出一段程序!在线等待您的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是采用xilinx fpga可以先2分频,再采用dll 3倍频
如果试做asic 应该采用dpll的办法

网友:

是只能用FPGA产生吗?外加一个芯片可以吗?
使用ICS663可以实现你所需的任何一种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