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SDRAM Controller及DDR SDRAM Controller参考代码大讨论,欢迎参与!

楼主(2004-05-13):
SDRAM的控制器还好一些,但他的DDR Controller有明显的问题:
(1)DDR SDRAM已经不存在Page Mode操作问题,但他的代码却已然存在Page操作模式。
(2)模式寄存器和扩展模式寄存器设置:DDR SDRAM的模式寄存器跟SDRAM的模式寄存器有很大区别,各个位的含义也不太一样,而参考中好像跟SDRAM一样一样的。
(3)待续。。。。
不久我将给出我修改过的代码,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共同提高!

网友:

dd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 (RESET_N == 0)
        begin
                oe_shift <= 0;
                oe1      <= 0;
                oe2      <= 0;
                OE       <= 0;
        end
        else
        begin
                if (do_writea1 == 1)
                begin
                        if (SC_BL == 1)                          //  Set the shift register to the appropriate
                                oe_shift <= 1;                   // value based on burst length.
                        else if (SC_BL == 2)
                                oe_shift <= 3;
                        else if (SC_BL == 4)
                                oe_shift <= 15;
                                oe1 <= 1;
                end
                else
                begin
                        oe_shift[6:0] <= oe_shift[7:1];          // Do the shift operation
                        oe_shift[7]   <= 0;
                        oe1  <= oe_shift[0];
                        oe2  <= oe1;
                        oe3  <= oe2;
                        oe4  <= oe3;
                        if (SC_RC == 2)
                                OE   <= oe3;
                        else
                                OE   <= oe4;
                end
        end
end
sdram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 (RESET_N == 0)
        begin
                oe_shift <= 0;
                oe1      <= 0;
                oe2      <= 0;
                OE       <= 0;
        end
        else
        begin
                if (SC_PM == 0)
                begin
                        if (do_writea1 == 1)
                        begin
                                if (SC_BL == 1)                       //  Set the shift register to the appropriate
                                        oe_shift <= 0;                // value based on burst length.
                                else if (SC_BL == 2)
                                        oe_shift <= 1;
                                else if (SC_BL == 4)
                                        oe_shift <= 7;
                                else if (SC_BL == 8)
                                        oe_shift <= 127;
                                oe1 <= 1;
                        end
                        else
                        begin
                                oe_shift[6:0] <= oe_shift[7:1];       // Do the shift operation
                                oe_shift[7]   <= 0;
                                oe1  <= oe_shift[0];
                                oe2  <= oe1;
                                oe3  <= oe2;
                                oe4   <= oe3;
                                if (SC_RC == 2)
                                        OE <= oe3;
                                else
                                        OE <= oe4;
                        end
                end
                else
                begin
                        if (do_writea1 == 1)                                    // OE generation for page mode accesses
                                oe4   <= 1;
                        else if (do_precharge == 1 | do_reada == 1 | do_refresh)
                                oe4   <= 0;
                        OE <= oe4;
                end

        end
end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tuhappy在 2004/05/13 10:29am 第 1 次编辑]

altera的代码只是一个参考,并不一定能用,买ip才行
估计是同一个人写的代码
自己用,还是要自己设计的

网友:

                               SA[10] <= !SC_PM;           // set SA[10] for autoprecharge read/write or for a precharge all command
                                                         // don't set it if the controller is in page mode.
ddr中用于充电或刷新设置,是整个芯片还是当前行

楼主:

Precharge All是刷新整个芯片。
我想在这个参考设计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你觉得可行不?
还有他的整个设计没有使用状态机,使用状态机改进一下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

你的ddr控制器是用在什么地方。
当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修改了。
用不用状态机问题不大。如果有主机完全控制,状态机没必要,否则还是加上的好

楼主:

用于信号产生,有DSP控制。

网友:

用于信号发生器?

楼主:

对阿!把DDR当做SRAM使用。

网友:

好象有片文章写的就是用ddr做信号发生器的
你可以参考以下

楼主:

在哪儿可以看到?

网友(2007-10-07):
弱弱的问下,cmd_ack什么时候发出,有何作用?

网友(2008-04-26):
關於他的東西...
真要要在在一下是不是有跟自己的DESIGN相符才能用...

网友(2008-05-26):
呵呵,正好用到.

网友(2010-03-20):
我自己写了一个SDRAM的控制器,目前正在写DDR2。我写的时候将模块分成了4个,用户界面模块,FSM,刷新控制模块,器件接口模块。目前已经调通,只用了1500行代码,BL   clk什么的都可配置,呵呵。感觉写出来了就简单得很

网友(2010-12-20):
SDRAM的时序很难啊! 我菜鸟啊! 不是很理解啊! SDRAM的时序怎么写啊?谢谢啊!

网友(2012-08-08):
23楼 能否把sdram的代码拿出来参考下啊,只是为了加强学习用,谢谢了! 不方便分享,邮箱也行kuku_sss@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永远都是简单的,STA才是挑战。我刚写了个DDR2-800控制器(含PHY),代码2天就写完了,时序调了8天才跑上8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