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的设计在什么时候需要加散热片?

楼主(2004-05-14):
请各位有经验的指点一二,我设计了一个cpu,仿真后,ISE说最高可以工作在78MHz, 我不会POWER的分析,我应该加散热片吗?
FPGA 的设计在什么时候需要加散热片?

楼主:

大家都用没用过FPGA呀,怎么没有人吱声呢?

网友:

一般不需要加散热片,工作到78M是指时序逻辑最高能跑到78M,再高就可能有TIMING VIOLATI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