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频的实现方法?

楼主(2004-05-14):
任意分频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倍频应该怎么样做呢?
这是我的一点想法,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倍频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多次2倍频后,再把得到的高频再通过各种比例的分频达到要求的结果呢?但是这样的话考虑得到的频率如果是任意的倍数,实现应该不容易。而且速度也不好吧!

网友:

只能使用模拟PLL了

楼主:

锁相环?

网友:

是啊,或者采用DLL。

网友(2011-10-20):
不好实现

网友:
不好实现啊,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