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UARTUS II 4。0

楼主(2004-05-16):
我有一个程序,在MAX+PLUS II下正常,下载到EPF10K10LC84-4中运行也正常,我把程序拷贝到QUARTUS II 4。0里也正常,管教定义也一样,下载线和板子连动都没有动,我把MAX+PLUS II关了,用QUARTUS II下载,选用passive serial下载方式,下载显示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Sun May 16 12:53:42 2004
Info: Configuration succeeded -- 1 device(s) configured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Sun May 16 12:53:43 2004
但是却一点都不正确,可以说是根本就不对,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有一些QUARTUS II的自带库,名称与MAX+PLUS II一样,但其实有区别。我有几次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查一下调用QUARTUS II的库。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