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急啊!帮忙看以下程序啊

楼主(2004-05-18):
singletap:process(sysclk,sysrst)
begin
  if(sysrst='1')then
   sAddsubOut<=(others=>'0');
   lCodeData <='0';
elsif (sysclk'event and sysclk ='1')then
   lcodedata<=Incode;
   if(lCodedata='0') then
    sAddSubOut<=sprevtap+sIndata;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ingleTap;

网友:

看了,有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感觉第四句怪怪的,再审视审视

楼主:

各位能将程序解释一下吗?看不懂啊!万分感激!

网友:

第4句是给变量全部赋0

楼主:

再请问:
匹配滤波器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mf is
generic(
   iIndatawidth   : integer:=8;
   ioutdatawidth  : integer:=16;
   ioversamplerate :integer:=16;
   inumofchips    :integer:=128
);
port(
incode :in std_logic;
indata :in std_logic_vector (iIndatawidth-1 downto 0);
sysclk :  in std_logic;
sysrst  : in std_logic;
result  ut std_logic_vector (ioutdatawidth-1 downto 0)
);
end mf;

architecture virtex of mf is
type resultarray is array (inumofchips-1 downto 0)
  of std_logic_vector(ioutdatawidth-1 downto 0);
signal zero     :std_logic_vector(ioutdatawidth-1 downto 0);
signal loutcode :std_logic_vector(inumofchips-1 downto 0);
signal lresult  :resultarray;
component mf_parallel_tap
   generic(
      iIndatawidth :integer :=8;
      ioutdatawidth :integer :=16;
      ioversamplerate : integer :=16
      );
   port(
     incode  :in std_logic;
     indata  :in std_logic_vector(iIndatawidth-1 downto 0);
     prevtap :in std_logic_vector(ioutdatawidth-1 downto 0);
     sysclk  :in std_logic;
     sysrst  :in std_logic;
     outcode ut std_logic;
     result  ut std_logic_vector(ioutdatawidth-1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begin
zero<=(others=>'0');
firsttap : mf_parallel_tap
generic map(
  iIndatawidth =>iIndatawidth,
  ioutdatawidth=>ioutdatawidth,
  ioversamplerate=>ioversamplerate
)
port map(
  incode =>incode,
  indata=>indata,
  prevtap =>zero,
  sysclk =>sysclk,
  sysrst =>sysrst,
  outcode =>loutcode(0),
  result => lresult(0)
);
InstTaps: for I in 1 to inumofchips-1 generate
  Taps :mf_parallel_tap
   generic map(
    iIndatawidth =>iIndatawidth,
    ioutdatawidth =>ioutdatawidth,
    ioversamplerate=>ioversamplerate
   )
  port map(
     Incode => loutcode(I-1),
     Indata=> Indata,
     Prevtap =>lresult(I-1),
     sysclk => sysclk,
     sysrst =>sysrst,
     outcode => loutcode(I),
     result =>lresult(I)
  );
end generate InstTaps;
Generateresult : Result<=lResult(inumofchips-1);
end virtex;
在编译时:当inumofchips=128时,编译的进度条走了一点一就停住了。也不报错,也不能通过。
         当inumofchips=16时就能通过
在波形仿真时,输出为0。
请问,这是为什么?多谢!

网友:

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你分配这么大的存储空间,你机子的内存被吃光了,所以编译起来灰常灰常慢。:)

楼主:

你说的是inumchips太大吗?
那波形仿真为什么有出问题呢?

网友:

这个你就要自己查查看了,也许是原理上什么地方有错,如果一点错也没有,仿真也就没意义了。

楼主:

再请问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zero<=(others=>'0'
还有就是,在codedata前+了个L是什么意思啊?
上面那段程序是我在资料上找的,有很多地方看不太懂。请多多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

1。zero<=(others=>'0')就是zero的所有位赋值‘0’;
2。加个l有什么不妥么?信号名字可以随便取的说。我估计是代表延时一拍的意思。你看看仿真波形就明白了。

楼主:

再请问斑竹:程序中的FirstTap  ,  InstTap表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