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18V01的保密性怎么样??

楼主(2004-05-19):
FPGA的保密性没有CPLD好??

网友:

18v01可以加保密位呀!

网友:

虽然有加密位,但在加载是读取就可以了

楼主:

那用17V系列是不是用一次,大家都读不到???

网友:

读到读不到不是关键,fpga加载时可以通过量信号窃取rom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