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的语义问题?

楼主(2004-05-19):
如果有下面语句: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ptr<=ptr+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cout<=mem[ptr];
end
那么mem中ptr是加一后的还是加一前的ptr

网友:

加一前的

楼主:

两个always不是并行的吗?

网友:

是并行的

网友:

仔细理解一下堵塞赋值就知道了

网友:

同时发生

网友:

应该是加前一个ptr.当时钟到来时,ptr不会立即改变,那么这个时钟count打入的还是前一个mem[ptr]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