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2S15配置失败??JTAG

楼主(2004-05-20):
M0,M1,M2,当我用JTAG模式下载配置时,M0=1,M1=0,M2=1,START-UP CLOCK设置为JTAGCLK。M0,M2我是接5V串1K电阻,会不会把XC2S15烧坏。现在我对XC2S15进行编程时,到最后的时候显示失败。为何???XC2S15坏啦???

网友:

用从方式算了

网友:

采用Slave SelectMAP模式:M0=0,M1=1,M2=1。外接一个配置时钟C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