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综合时出现这种违列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4-05-20):
在顶层文件中,我的时钟(sclk)复位(rst)信号设置为:set_dont_touch_network.但dc综合显
示有违列,该怎么去解决?
Information: Updating design information... (UID-85)
Warning: set_dont_touch_network is used for clock 'ANALOG/fs_clk', for which no sources are specified. (UID-997)
Warning: Design 'maxxtop' contains 2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
Report : 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Design : maxxtop
Version: 2002.05
Date   : Thu May 20 10:44:50 2004
****************************************

   max_transition
                             Required        Actual
   Net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rst (dont_touch)             2.90        6027.06       -6024.16  (VIOLATED)
   MAXX/FSC/N37 (dont_touch)
                                2.90         486.76        -483.86  (VIOLATED)

   max_fanout
                             Required        Actual
   Net                        Fanout         Fanout          Slack
   -----------------------------------------------------------------
   rst (dont_touch)             7.40        1117.77       -1110.37  (VIOLATED)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rst (dont_touch)             0.15        1002.06       -1001.91  (VIOLATED)

   max_area
                             Required        Actual
   Design                      Area           Area           Slack
   -----------------------------------------------------------------
   maxxtop                      0.00       19381.99       -19381.99 (VIOLATED)

网友:

用set_idea_net试试

楼主:

我用help set_idea_net怎么找不到这个命令呢? 另外,我想问一下:dc报告的max_area,应该是以门数计算的吧,如上面我的综合的max_area应该是19381.99门,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想知道确切的面积(长*宽)该用什么命令,谢了先.

网友:

你理解反了,确实是面积数,而不是门数。

网友:

既不是面积,也不是门.
只是综合的单位个数........
面积和门需要换算

网友:

确实是等效的面积。
要计算等效门,只要查一下lib中最小的二输入与非门的面积是多少,然后拿综合的面积除之即可。

网友:

是面积单位,看看库手册就知道这一点了,不是什么单位面积数,一般是平方微米

网友:

不好意思,是set_ideal_net。
area是面积的含义,老扁给的换算方法没错,不同的工艺库area和门的对应不同。

楼主:

看各位说的,应该是面积没错了。但还是有点不明白,它这个面积包含了线的面积么?也就是说,它有没有计算到布线后的面积,并将线的面积也计算在内?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没有包含线的面积,因为根据设计流程,综合后还有专门的布线。所以,真实的芯片面积只有等布线后才知道。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从CIC上看到一篇文章,它说report_area的值应该表示的是gate,请看图。我有点昏了,真不知怎么去解释这个数值。

网友:

俺也昏了,不知道CIC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另外回答上面prguo的问题,面积是要包括连线面积的。所以计算等效门时得拿report出来的cell area来除以单元面积。

楼主:

完了,同是CIC的文章(从它的网站下载下来的),对report_area的值的解释都不一样。上面那篇是杨智乔写的,这一篇是王旭昇写的,一个认为报告的是gate,另一个则认为是平方um。从我的设计看,如果我的设计结果是19381.99平方um,且包括线的面积(根据老扁的说法),好象不太可能。怎么说我的设计也应该在平方mm级,怎么它就不足0.02平方mm呢。想想我的设计里面有一个24*20共44位的乘法器呀。

网友:

很简单,上面的report是因为他综合时用的wire_load_model不正确,所以报告中的连线面积几乎为0。当然,综合时的线负载模型得到的面积本来就是个估算值,最终还是得看P&R之后的。当然,针对特定的工艺库有些经验公式,比如有的库说cell面积和连线面积约2:1。记住,关于area一定要看具体的工艺库参数。笼统的说门,说um^2,没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没有哪位能确切地解释么

网友(2008-06-05):
不要看wire load的面积,只看cell的面积
用cell的面积除以大约0.75就是par后的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从CIC上看到一篇文章,它说report_area的值应该表示的是gate,请看图。我有点昏了,真不知怎么去解释这个数值。

看库文件里面Cell Area的单位是用什么定义的了,一般的库都是用平方微米,但我见过SMIC 180nm的工艺库里面Cell Area是用grid作单位的,觉得用grid做单位比较好换算成门数

网友(2011-08-25):
俺也昏了,不知道CIC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另外回答上面prguo的问题,面积是要包括连线面积的。所以计算等效门 ...
引用 网友A:

   MARK了!!

网友:
七八年前的帖子还有人在顶,可见这个论坛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