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

楼主(2004-05-20):
64点FFT算法
现在进行不下去了!!
刚弄完元件!!定义了16位实部输入
16位虚部输入以及16位实部输出和
16位虚部输出
和start信号
clock信号
ce
然后不知道如何在进行下去!!!!
作不出来死定了!!!55555555555

网友:

研究算法了没

楼主:

对算法还可以,自己手算16点
以及蝶形图!!
但现在不知道数据怎么输入进去,进去后放在那里?
怎么放,还有每一级的蝶形不同怎么做?
还有旋转因子不同怎么解决?
输出到位序,怎么办?!

网友:

网上又很多关于如何用FPGA实现FFT的资料
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64-point complex FFT?
any other requirements?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erene在 2004/05/26 00:08am 第 1 次编辑]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认为可以这样考虑(不敢保证完全正确,仅供参考。):
假设data和coeffient为16 bit宽。
entity fft is
       generic(
              coeff_width : integer := 16;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fft_length  : integer := 64);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 复位,假设低有效
              clk         : in  std_logic;                               -- 输入时钟
              data_r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 (高电平)
              data_in_r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实部输入
              data_in_i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虚部输入
              address     : 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输出矩阵地址
              data_out_r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实部输出
              data_out_i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虚部输出
              res_valid   : out std_logic                                -- 输出有效指示
              );
end fft;
architecture写起来就很长了。如果认为上面的entity可行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网友:

建议你看一些DSP方面的书,FFT的实现有好几种方法的,如DIT、DIF...首先要确定用哪种方法。
比较简单的是radix-2 decimation-in-time算法,你觉得用这种怎么样?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erene在 2004/05/26 00:09am 第 1 次编辑]

这是8点的FFT,有3个stage,64点的原理是相同的。
关于Butterflies and Bit-Reversal,请参考相关书籍。
那么64点的FFT应该有6个stage,由于后面的stage是类似的,我们可以考虑构造2种Butterfly:
第一种--Butterfly stage 1:
component stg1_butterfly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 数据位宽
             int_data_width : integer := 16;                                  -- 内部数据总线宽度
             tw_fact_width  : integer := 16);                                 -- 旋转因子位宽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 复位
             clk            : in std_logic;                                   -- 时钟输入
             data_r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高电平)
             data1_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入1实部
             data1_i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入1虚部
             data2_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入2实部
             data2_i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入2虚部
             tf1_r          : in  std_logic_vector(tw_fact_width-1 downto 0); -- 旋转因子实部
             data1_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输出1实部
             data1_i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输出1虚部
             data2_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输出2实部
             data2_i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出2虚部
             );
end component;
请你看一下这个stage 1的component构造是不是合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erene在 2004/05/26 00:10am 第 2 次编辑]

第二种--Butterfly:
component butterfly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 数据位宽
            tw_fact_width  : integer := 16);                                 -- 旋转因子位宽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 复位
            clk            : in std_logic;                                   -- 时钟输入
            data_r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高电平)
            data1_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入1实部
            data1_i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入1虚部
            data2_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入2实部
            data2_i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入2虚部
            tf1_r          : in  std_logic_vector(tw_fact_width-1 downto 0); -- 旋转因子实部
            tf1_i          : in  std_logic_vector(tw_fact_width-1 downto 0); -- 旋转因子虚部
            data1_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出1实部
            data1_i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出1虚部
            data2_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出2实部
            data2_i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出2虚部
            );
end component;
请看一下上面两个Butterfly的component构造,如果觉得有问题,现在就讨论解决它。

楼主:

component应该没有问题!!
你的第一个butterfly中旋转因子中只有实部,代表向WN 0,WN/2这些常数是吧?还有你的上升沿代表什么?
关于数据到位序,我还懂知道怎么回事,我想数据输入后在寄存器从新排序一下。

网友:

在FFT的运算中,还需要用到双口RAM,建议这样构造:
component dual_port_ram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ram_length     : integer := 64);
      port   (
             data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入
             clk            : in std_logic;                                  -- 时钟输入
             en             : in std_logic;                                  -- Ram使能
             we             : in std_logic;                                  -- 写使能(低有效)
             address1       : 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Ram地址1
             address2       : 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Ram地址2
             data_out1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出1
             data_out2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输出2
             );
end component;

网友:

我觉得有了上面3个components, 应该可以着手编程了。当然3个components也需要花时间的,但是可以先写FFT了。
对于旋转因子,分成实部矩阵和虚部矩阵,可以利用MATLAB计算。
其它有需要讨论的,我们可以多交流。GOOD LUCK!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erene在 2004/05/26 00:11am 第 1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snowyd2004/05/24 05:33pm 发表的内容:
component应该没有问题!!
你的第一个butterfly中旋转因子中只有实部,代表向WN 0,WN/2这些常数是吧?还有你的代表什么?
关于数据到位序,我还懂知道怎么回事,我想数据输入后在寄存器从新排序一下。

上升沿是指该sampling clock上升沿有效。--改为高电平有效
第一个butterfly中旋转因子中只有实部,是因为通常第一个stage的旋转因子虚部为0。

网友:

下面引用由snowyd2004/05/24 07:43pm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我能不能提个过分的要求?!!?
你能帮我实现第一级的
运算吗?惭愧真的!!
大学学了四年了
...

呵呵,也不要惭愧,本科生毕业设计选这样的题,我还挺佩服你的呢。
说句老实话,我近期看了200多份简历,面试了20几个人,现在的有些毕业生根本就不重视毕业设计,只是对付老师,到头来没有学到什么。既然你已经懂得怎么手算FFT,那么离实现它也不远了,只是实现的好些、差些而已。将来随着你的经验慢慢地多起来,也就不怕了。
关于具体实现,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实现的思路,比如用几个process等等。
不过我的思路是从DSP编程移过来的,怕有些方面考虑不周,造成综合有困难,反而误导了你。最好请这里的斑竹和其它高手们一起来讨论,那么出错的概率会低些。

楼主:

你这样说,我真的挺感谢,还有你说你用dsp编程移过来的?!
我想问问你对ti公司的C3x尤其是C32怎么样?
我现在也要用这来编程,实现usb功能,今天刚刚把用c语言写中断基本搞清楚,但对于存储器,地址什么的不熟悉!!
不知道在主函数里怎么对其初始化!!
我想可能要嵌入汇编来做!!!!!!!!!1
usb芯片我选的是pdiusbd12,最终想实现C32与pc机通信
但驱动我没有时间编,只能现在在已有的简单开发板上简单测试!!

网友:

哦,我没有用过ti公司的C3x,我以前用ADI的。
好象这里DSP技术板块的斑竹是用TI的,而且这里有总线技术板块,你可以去那边问一问。
对于旋转因子矩阵,可采用带符号的纯小数格式。
先定义子类型:
subtype data_value is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数据子类型
subtype int_data_value is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 内部数据子类型
subtype coeff_value is std_logic_vector(coeff_width-1 downto 0);                -- 旋转因子系数子类型
type TF_R_Array is array (0 to fft_length-1) of coeff_value;                    -- 旋转因子实系数矩阵类型
type TF_I_Array is array (0 to fft_length-1) of coeff_value;                    -- 旋转因子虚系数矩阵类型

定义signal:
signal TWF_R             : TF_R_Array;                                  -- 保存旋转因子系数实部
signal TWF_I             : TF_I_Array;                                  -- 保存旋转因子系数虚部
那么在architecture里可以这样赋值:
TWF_R(0) <= "0111111111111111";-- 1.0000000000000000
TWF_R(1) <= "0111111101100001";-- 0.9951847265300408
TWF_R(2) <= "0111110110001001";-- 0.9807852798373441
TWF_R(3) <= "0111101001111100";-- 0.9569403344691928
TWF_R(4) <= "0111011001000000";-- 0.9238795302912346
TWF_R(5) <= "0111000011100001";-- 0.8819212609299769
TWF_R(6) <= "0110101001101100";-- 0.8314696074680210
TWF_R(7) <= "0110001011110001";-- 0.7730104469222286
TWF_R(8) <= "0101101010000001";-- 0.7071067729823045
TWF_R(9) <= "0101000100110011";-- 0.6343932740736400
TWF_R(10) <= "0100011100011100";-- 0.5555702209606407
TWF_R(11) <= "0011110001010110";-- 0.4713967227562591
TWF_R(12) <= "0011000011111011";-- 0.3826834162860497
TWF_R(13) <= "0010010100100111";-- 0.2902846592121690
TWF_R(14) <= "0001100011111000";-- 0.1950903021018074
TWF_R(15) <= "0000110010001011";-- 0.0980171186795313
TWF_R(16)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232051033
TWF_R(17) <= "1111001101110101";-- -0.0980171648662602
TWF_R(18) <= "1110011100001000";-- -0.1950903476202550
TWF_R(19) <= "1101101011011001";-- -0.2902847036239677
TWF_R(20) <= "1100111100000101";-- -0.3826834591634897
TWF_R(21) <= "1100001110101010";-- -0.4713967636864071
TWF_R(22) <= "1011100011100100";-- -0.5555702595493172
TWF_R(23) <= "1010111011001101";-- -0.6343933099492147
TWF_R(24) <= "1010010101111111";-- -0.7071068057992759
TWF_R(25) <= "1001110100001111";-- -0.7730104763645517
TWF_R(26) <= "1001010110010100";-- -0.8314696332521498
TWF_R(27) <= "1000111100011111";-- -0.8819212828075961
TWF_R(28) <= "1000100111000000";-- -0.9238795480516510
TWF_R(29) <= "1000010110000100";-- -0.9569403479413638
TWF_R(30) <= "1000001001110111";-- -0.9807852888915254
TWF_R(31) <= "1000000010011111";-- -0.9951847310790355

网友:

旋转因子系数虚部:
TWF_I(0)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
TWF_I(1) <= "1111001101110101";-- -0.0980171417728959
TWF_I(2) <= "1110011100001000";-- -0.1950903248610312
TWF_I(3) <= "1101101011011001";-- -0.2902846814180685
TWF_I(4) <= "1100111100000101";-- -0.3826834377247698
TWF_I(5) <= "1100001110101010";-- -0.4713967432213333
TWF_I(6) <= "1011100011100100";-- -0.5555702402549790
TWF_I(7) <= "1010111011001101";-- -0.6343932920114275
TWF_I(8) <= "1010010101111111";-- -0.7071067893907904
TWF_I(9) <= "1001110100001111";-- -0.7730104616433904
TWF_I(10) <= "1001010110010100";-- -0.8314696203600855
TWF_I(11) <= "1000111100011111";-- -0.8819212718687868
TWF_I(12) <= "1000100111000000";-- -0.9238795391714431
TWF_I(13) <= "1000010110000100";-- -0.9569403412052785
TWF_I(14) <= "1000001001110111";-- -0.9807852843644349
TWF_I(15) <= "1000000010011111";-- -0.9951847288045385
TWF_I(16) <= "1000000000000010";-- -0.9999999999999998
TWF_I(17) <= "1000000010011111";-- -0.9951847242555426
TWF_I(18) <= "1000001001110111";-- -0.9807852753102526
TWF_I(19) <= "1000010110000100";-- -0.9569403277331064
TWF_I(20) <= "1000100111000000";-- -0.9238795214110256
TWF_I(21) <= "1000111100011111";-- -0.8819212499911665
TWF_I(22) <= "1001010110010100";-- -0.8314695945759558
TWF_I(23) <= "1001110100001111";-- -0.7730104322010665
TWF_I(24) <= "1010010101111111";-- -0.7071067565738183
TWF_I(25) <= "1010111011001101";-- -0.6343932561358522
TWF_I(26) <= "1011100011100100";-- -0.5555702016663020
TWF_I(27) <= "1100001110101010";-- -0.4713967022911850
TWF_I(28) <= "1100111100000101";-- -0.3826833948473295
TWF_I(29) <= "1101101011011001";-- -0.2902846370062694
TWF_I(30) <= "1110011100001000";-- -0.1950902793425833
TWF_I(31) <= "1111001101110101";-- -0.0980170955861671

上面的计算你自己核对一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

下面引用由snowyd2004/05/24 09:51pm 发表的内容:
你这样说,我真的挺感谢,还有你说你用dsp编程移过来的?!
我想问问你对尤其是C32怎么样?
我现在也要用这来编程,实现usb功能,今天刚刚把用c语言写中断基本搞清楚,但对于存储器,地址什么的不熟 ...

呵呵,如果没有记错的话,ti公司的C3x是浮点的吧,浮点的做算法比较好,用来做USB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我们现在没有c5000的开发板,只好用3000的简单的开发板所以选32位浮点的c32
!!
你真的好热心,我很想实现着这些东西,只有我实现了心了
才明白自己学了东西,但现在时间太短,要做的事情太多!

网友:

呵呵,只要自己用心学,总会有收获的。
另外,建议你把帖子的主题改一改,与FFT有点关系,这样版主们和其它通道的朋友才会注意到你的帖子,你也会得到更多的帮助。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实际上不要太着急,因为着急本身起不到作用。从这个64点的FFT来看,估计程序也就2000多行,由于有6个stage,每个stage有64/2=32次butterfly运算,所以光是butterfly模块的例化估计就会占去1300-1400行,再减去entity、component、signal定义等等,主要的程序也就300-400行,这样想想,就会觉得时间还是来得及的。其实做任何事,首先自己要有信心。
关于第一级的butterfly运算,我可以考虑一下,帮你理一理思路。说实在最好还是请版主们和其它高手帮你出出点子,以免综合时出现困难,那就前功尽弃了,毕竟你的毕业设计时间所剩不多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erene在 2004/05/26 00:04am 第 2 次编辑]

stg1_butterfly.vhd大致应该是这样的: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stg1_butterfly is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 前面已经有注释
             int_data_width : integer := 16;
             tw_fact_width  : integer := 16);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data_rd        : in std_logic;
             data1_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data1_i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data2_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data2_i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tf1_r          : in  std_logic_vector(tw_fact_width-1 downto 0);
             data1_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data1_i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data2_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data2_i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
end stg1_butterfly;

architecture rtl of stg1_butterfly is
component Multiplier
generic(
             multiplier_width      : integer := 16;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port (
             load        : in std_logic;
             mult1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mult2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multiplier_width-1 downto 0);
             product     : out std_logic_vector(multiplier_width+data_width-2 downto (multiplier_width-1)) -- 乘积输出
       );
end component;
---------------------------------------------------------------------------
signal last_data_rd                : std_logic;                                    -- 用于读取数据
signal data1_r_in_div4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data1/4)的实部
signal data1_i_in_div4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data1/4)的虚部
signal Butt_Data1_Out_R_signed     : signed (data_width-1 downto 0);               -- butterfly的data1实部输出
signal Butt_Data1_Out_I_signed     : signed (data_width-1 downto 0);               -- butterfly的data1虚部输出
signal Butt_Data2_Out_R_signed     : signed (data_width-1 downto 0);               -- butterfly的data2实部输出
signal Butt_Data2_Out_I_signed     : signed (data_width-1 downto 0);               -- butterfly的data2虚部输出
signal Mult_A_C_Out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乘法器输出(实部)
signal Mult_A_D_Out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乘法器输出(虚部)

begin

stg1_butterfly_calcs:
process(data1_r_in_div4, data1_i_in_div4, Mult_A_C_Out, Mult_A_D_Out)
-- 该进程用于butterfly的输出,其值=原输出/4。
begin
  Butt_Data1_Out_R_signed <= signed(data1_r_in_div4) + signed(Mult_A_C_Out);
  Butt_Data1_Out_I_signed <= signed(data1_i_in_div4) + signed(Mult_A_D_Out);
  Butt_Data2_Out_R_signed <= signed(data1_r_in_div4) - signed(Mult_A_C_Out);
  Butt_Data2_Out_I_signed <= signed(data1_i_in_div4) - signed(Mult_A_D_Out);
end process stg1_butterfly_calcs;

data_scaling:
process(reset, clk)
-- 该进程用于比例变换,为防乘法器溢出,相乘数据/2,乘积即为原来的1/4,所以对data1_in进行变换,存于data1_in_div4。
begin
  if reset = '0' then
     data1_r_in_div4 <= (others => '0');
     data1_i_in_div4 <= (others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data1_r_in(data_width-1) = '0' then
        data1_r_in_div4 <= "00" & data1_r_in(data_width-1 downto 2);
     else
        data1_r_in_div4 <= "11" & data1_r_in(data_width-1 downto 2);
     end if;
     if data1_i_in(data_width-1) = '0' then
        data1_i_in_div4 <= "00" & data1_i_in(data_width-1 downto 2);
     else
        data1_i_in_div4 <= "11" & data1_i_in(data_width-1 downto 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scaling;

-- 输出=原输出值/2,这里实际需要对Butt_Data值乘2。
data1_r_out <= std_logic_vector(Butt_Data1_Out_R_signed(data_width-2 downto 0)) & '0';
data1_i_out <= std_logic_vector(Butt_Data1_Out_I_signed(data_width-2 downto 0)) & '0';
data2_r_out <= std_logic_vector(Butt_Data2_Out_R_signed(data_width-2 downto 0)) & '0';
data2_i_out <= std_logic_vector(Butt_Data2_Out_I_signed(data_width-2 downto 0)) & '0';
--butterfly乘积实部计算
A_C_Mult: Multiplier
generic map (
                  multiplier_width => data_width,
                  data_width       => tw_fact_width
                  )
         port map (
                  load             => data_rd,
                  mult1_data       => tf1_r,
                  mult2_data       => data2_r_in,
                  product          => Mult_A_C_Out
                  );
--butterfly乘积虚部计算
A_D_Mult: Multiplier
generic map (
                  multiplier_width => data_width,
                  data_width       => tw_fact_width
                  )
         port map (
                  load             => data_rd,
                  mult1_data       => tf1_r,
                  mult2_data       => data2_i_in,
                  product          => Mult_A_D_Out
                  );
end rtl;

网友:

下面引用由snowyd2004/05/25 06:01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New Sample Read(上升沿)是指,有上升沿时就读数据?

现在再想想,好象上升沿不是太合理,就用高电平吧。前面的注释我已修改。

楼主:

fft这样做可以吗?entity fft is
      generic(
             coeff_width : integer := 16;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fft_length  : integer := 64);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 复位,假设低有效
             clk         : in  std_logic;                               -- 输入时钟
             START       : in  std_logic;                               -- 开始变换信号
             DATA_R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 (上升沿)
             DR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实部输入
             DI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虚部输入
             ADDRESS     : 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输出矩阵地址
             XK_R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实部输出
             XK_I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虚部输出
             RES_VALID   : out std_logic                                -- 输出有效指示
             );
end fft;
architecture FFT of fft  is
  component fft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DR15     : in std_logic;
        DR14     : in std_logic;
        DR13     : in std_logic;
        DR12     : in std_logic;
        DR11     : in std_logic;
        DR10     : in std_logic;
        DR9     : in std_logic;
        DR8     : in std_logic;
        DR7     : in std_logic;
        DR6     : in std_logic;
        DR5     : in std_logic;
        DR4     : in std_logic;
        DR3     : in std_logic;
        DR2     : in std_logic;
        DR1     : in std_logic;
        DR0     : in std_logic;
        DI15     : in std_logic;
        DI14     : in std_logic;
        DI13     : in std_logic;
        DI12     : in std_logic;
        DI11     : in std_logic;
        DI10     : in std_logic;
        DI9     : in std_logic;
        DI8     : in std_logic;
        DI7     : in std_logic;
        DI6     : in std_logic;
        DI5     : in std_logic;
        DI4     : in std_logic;
        DI3     : in std_logic;
        DI2     : in std_logic;
        DI1     : in std_logic;
        DI0     : in std_logic;
        START   : in std_logic;
        RES_VALID  : out std_logic;
        XK_R15  : out std_logic;
        XK_R14  : out std_logic;
        XK_R13  : out std_logic;
        XK_R12  : out std_logic;
        XK_R11  : out std_logic;
        XK_R10  : out std_logic;
        XK_R9  : out std_logic;
        XK_R8  : out std_logic;
        XK_R7  : out std_logic;
        XK_R6  : out std_logic;
        XK_R5 : out std_logic;
        XK_R4  : out std_logic;
        XK_R3  : out std_logic;
        XK_R2  : out std_logic;
        XK_R1  : out std_logic;
        XK_R0  : out std_logic;
        XK_I15  : out std_logic;
        XK_I14  : out std_logic;
        XK_I13  : out std_logic;
        XK_I12  : out std_logic;
        XK_I11  : out std_logic;
        XK_I10  : out std_logic;
        XK_I9  : out std_logic;
        XK_I8  : out std_logic;
        XK_I7  : out std_logic;
        XK_I6  : out std_logic;
        XK_I5  : out std_logic;
        XK_I4  : out std_logic;
        XK_I3  : out std_logic;
        XK_I2  : out std_logic;
        XK_I1  : out std_logic;
        XK_I0  : out std_logic
) ;
         end component;
begin
  FFT64: fft
    port map (
        RS    => RS ,
        DR15    => DR(15) ,
        DR14    => DR(14) ,
        DR13    => DR(13) ,
        DR12    => DR(12) ,
        DR11    => DR(11) ,
        DR10    => DR(10) ,
        DR9     => DR(9) ,
        DR8     => DR(8) ,
        DR7     => DR(7) ,
        DR6     => DR(6) ,
        DR5     => DR(5) ,
        DR4     => DR(4) ,
        DR3     => DR(3) ,
        DR2     => DR(2) ,
        DR1     => DR(1) ,
        DR0     => DR(0) ,
        DI15    => DI(15) ,
        DI14    => DI(14) ,
        DI13    => DI(13) ,
        DI12    => DI(12) ,
        DI11    => DI(11) ,
        DI10    => DI(10) ,
        DI9     => DI(9) ,
        DI8     => DI(8) ,
        DI7     => DI(7) ,
        DI6     => DI(6) ,
        DI5     => DI(5) ,
        DI4     => DI(4) ,
        DI3     => DI(3) ,
        DI2     => DI(2) ,
        DI1     => DI(1) ,
        DI0     => DI(0) ,
        START   => START ,
        clk     => clk ,
        RES_VALID   =>RES_VALID,
        XK_R15   => XK_R(15) ,
        XK_R14   => XK_R(14) ,
        XK_R13   => XK_R(13) ,
        XK_R12   => XK_R(12) ,
        XK_R11   => XK_R(11) ,
        XK_R10   => XK_R(10) ,
        XK_R9    => XK_R(9) ,
        XK_R8    => XK_R(8) ,
        XK_R7    => XK_R(7) ,
        XK_R6    => XK_R(6) ,
        XK_R5    => XK_R(5) ,
        XK_R4    => XK_R(4) ,
        XK_R3    => XK_R(3) ,
        XK_R2    => XK_R(2) ,
        XK_R1    => XK_R(1) ,
        XK_R0    => XK_R(0) ,
        XK_I15   => XK_I(15) ,
        XK_I14   => XK_I(14) ,
        XK_I13   => XK_I(13) ,
        XK_I12   => XK_I(12) ,
        XK_I11   => XK_I(11) ,
        XK_I10   => XK_I(10) ,
        XK_I9    => XK_I(9) ,
        XK_I8    => XK_I(8) ,
        XK_I7    => XK_I(7) ,
        XK_I6    => XK_I(6) ,
        XK_I5    => XK_I(5) ,
        XK_I4    => XK_I(4) ,
        XK_I3    => XK_I(3) ,
        XK_I2    => XK_I(2) ,
        XK_I1    => XK_I(1) ,
        XK_I0    => XK_I(0));
end FFT;

网友:

对于乘法器的说明:
一般来说用纯小数或纯整数乘法比较容易确定小数点的位置,不易搞错。
这里采用x.xxxxxxx xxxxxxxx格式的两数相乘,乘积为:
yy.yyyyyy yyyyyyyy (yyyyyyyy yyyyyyyy)格式,对该值左移1位,成为:
y.yyyyyyy yyyyyyyy格式。这样做是为了计算上小数点不易搞错。

网友A:

前面的stg1_butterfly要用到乘法器,这个还比较简单,multiplier.vhd可以是: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multiplier is
  generic(multiplier_width       : natural;
          data_width             : natural);
  port(
          load         : in std_logic;                                                  -- 输入数据ready
          mult1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multiplier_width-1 downto 0);              -- Data1
          mult2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Data2
          product      : out std_logic_vector(multiplier_width+data_width-2 downto (multiplier_width-1))   -- 乘积输出
);
end multiplier;
architecture rtl of multiplier is
signal t_product       : std_logic_vector(multiplier_width+data_width-1 downto 0);      -- 乘积
begin
  process (load, mult1_data, mult2_data)
  begin
    if load = '1' then
      t_product <= std_logic_vector(signed(mult1_data) * signed(mult2_data));
    end if;
  end process;
product <= t_product(multiplier_width+data_width-2 downto (multiplier_width-1));
end rtl;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erene在 2004/05/26 10:08am 第 1 次编辑]

建议先将stg1_butterfly编译仿真一下看看,验证一下正确与否。
对于butterfly这个component,由于旋转因子含有虚部,所以要用复数乘法来替代前面的multiplier。其乘数有实部、虚部,乘积也含有实部、虚部。复数乘法器可以调用multiplier来实现。

网友:

下面引用由snowyd2004/05/26 09:23am 发表的内容:
fft这样做可以吗?entity fft is
      generic(
             coeff_width = 16;
             data_width  = 16;
...

感觉上,数组还是用std_logic_vector比较好,看起来简洁明了,行数也会少很多。
如果你的project就是这个FFT,不是其它应用调用FFT模块,也可以不写fft component,直接在architecture里写好了,因为已经是最顶层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erene在 2004/05/27 00:27am 第 2 次编辑]

fft的architecture建议这样考虑:
architecture fft_architecture of fft is
--component dual_port_ram 前面已经有描述
--component stg1_butterfly 前面已经有描述
--component butterfly 前面已经有描述
-------------------------------------------------------------------------
--constant subtype type 等
--signal 定义
begin
--旋转因子实部、虚部赋值
-- process-data_average: 输入数据存入Ram1和Ram2前计算其平均值,该值用作stg1_butterfly的数据输入

-- process-reverse_address: 新数据到达后指示bit reversal,bit reversal结束后指示可以取新数据

-- process-reverse_bits:reverse存储地址,使数据写入正确的 Ram1和Ram2地址

-- process-选择Ram1和Ram2中的实部或虚部copy到FFT array

-- process-将Ram1和Ram2中的实部和虚部数据copy到FFT array

-- process-计算完成、结果有效指示

-- 结果输出到data_out

-- Component例化:
-- Ram1
-- Ram2
-- Stage1-6 Butterfly,这里的内容会很长。
end;

楼主:

现在我已经将旋转因子装到rom里面!
还有我打算输入数据全部变换成0和1之间的定点小数,这样跟旋转因子一样了1!
还有蝶形图我打算就用第二个,第一个省掉1!
处理上第一级把虚部等于0!!!!
还有对于fft作为最顶层
时!你说的思想,我不能完全明白?

网友:

是啊,从程序上看,两个蝶形图可以合并的,但不清楚会不会多占资源。
从数学角度看,每个stage有32个butterflies,共有6个stage,很费资源的,估计编译都要化一定时间的。
对于fft作为最顶层,是你的peoject决定的,如果你的peoject就是这个FFT,那就不必做fft component了;如果是其它的功能中需要调用FFT,那么就做成component,因为那个功能才是最顶层,这样比较明了。
呵呵,做出来后,一定要告诉我结果啊,如所耗的资源、能达到的Fmax等。
另外,我觉得好象曾看到的你的有些回帖找不到了,郁闷。

楼主:

哦,有些事我觉得没用就删掉了1!
对于资源来讲,我也询问了一下其他的人,关于蝶形运算他们建议我只用第二种就可以,应该会省资源

网友:

对于DSP来讲,蝶形运算合并后可以省掉子程序,会节省资源,这是对的,因为DSP是顺序执行的。
而对于FPGA来讲,第一个stage的蝶形运算有32次,将会有32个stg1_butterfly存在,如果用后面的butterfly代替前面的,compiler综合的时候又不能简化到stg1_butterfly那样,那么所多占的资源将是32倍的,因为FPGA是并行运算的。
至于蝶形运算只用第二种会省资源的说法,我个人认为不太合理,除非stg1_butterfly写的很差,比第二种butterfly还占资源,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这一点还是请这里的斑竹来讲讲吧。大家多讨论,才会进步。

网友:

用stg2_butterfly代替stg2_butterfly,在这里是不会浪费很多资源的
在调用stg2_butterfly时,你会把其虚部直接接到了,综合器在综合时,
会对该处例化的stg2_butterfly进行优化,如果综合器比较好,其资源相对于stg1_butterfly是不会多很多的,甚至相当

网友:

个人看法
大家多讨论

网友: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4/05/28 10:20am 发表的内容:
用stg2_butterfly代替stg2_butterfly,在这里是不会浪费很多资源的
在调用stg2_butterfly时,你会把其虚部直接接到了,综合器在综合时,
会对该处例化的stg2_butterfly进行优化,如果综合器比较好,其资源相对于 ...

谢斑竹。
那么哪一种综合器比较好呢?
还有对于这样的一个project怎样估算所需的资源呢?有时候做项目没有可能在程序做了差不多的时候才立项,通常是先估算资源、选芯片、核算成本后才有机会立项的。

网友:

如果是fpga,synplify就可以了
估计乘加器所需资源及所需寄存器资源

楼主:

“下面这点程序怎么有点看不懂了,还有对Butt_Data值乘2,每次进行蝶形运算时就将输入的两个数据变成1/4,旋转因子不变,这样6级后输出为正常的1/4096,这样防止溢出没问题,但有可能使某些数又过小结果16位精度不够变为0。。我现在得把这段程序弄明白,然后才能弄出蝶形运算来!!”

data_scaling:
process(reset, clk)
-- 该进程用于比例变换,为防乘法器溢出,相乘数据/2,乘积即为原来的1/4,所以对data1_in进行变换,存于data1_in_div4。
begin
if reset = '0' then
    data1_r_in_div4 <= (others => '0');
    data1_i_in_div4 <= (others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data1_r_in(data_width-1) = '0' then
       data1_r_in_div4 <= "00" & data1_r_in(data_width-1 downto 2);
    else
       data1_r_in_div4 <= "11" & data1_r_in(data_width-1 downto 2);
    end if;
    if data1_i_in(data_width-1) = '0' then
       data1_i_in_div4 <= "00" & data1_i_in(data_width-1 downto 2);
    else
       data1_i_in_div4 <= "11" & data1_i_in(data_width-1 downto 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scaling;

-- 输出=原输出值/2,这里实际需要对Butt_Data值乘2。
data1_r_out <= std_logic_vector(Butt_Data1_Out_R_signed(data_width-2 downto 0)) & '0';
data1_i_out <= std_logic_vector(Butt_Data1_Out_I_signed(data_width-2 downto 0)) & '0';
data2_r_out <= std_logic_vector(Butt_Data2_Out_R_signed(data_width-2 downto 0)) & '0';
data2_i_out <= std_logic_vector(Butt_Data2_Out_I_signed(data_width-2 downto 0)) & '0';
--butterfly乘积实部计算
A_C_Mult: Multiplier
generic map (
                 multiplier_width => data_width,
                 data_width       => tw_fact_width
                 )
        port map (
                 load             => data_rd,
                 mult1_data       => tf1_r,
                 mult2_data       => data2_r_in,
                 product          => Mult_A_C_Out
                 );
--butterfly乘积虚部计算
A_D_Mult: Multiplier
generic map (
                 multiplier_width => data_width,
                 data_width       => tw_fact_width
                 )
        port map (
                 load             => data_rd,
                 mult1_data       => tf1_r,
                 mult2_data       => data2_i_in,
                 product          => Mult_A_D_Out
                 );
end rtl;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
设定所有的数据格式为X.xxxxxxx xxxxxxxx:
对于乘法器,乘积为  Yy.yyyyyy yyyyyyyy,
那么在data_scaling这个process中,需要把data_in的X.xxxxxxx xxxxxxxx带符号右移一位,以便于和乘积进行加减运算。
加减运算后的结果(Yy.yyyyyy yyyyyyyy格式)乘以2,也就是左移一位,使得butterfly的输出仍是X.xxxxxxx xxxxxxxx格式。
依此类推,这样6级后输出仍是X.xxxxxxx xxxxxxxx格式,不会成正常的1/4096。所以不存在16bit精度不够的问题。

楼主:

乘法器以我们的想法怎么都不溢出,但这样加法就会溢出,所以输入蝶形单元的数据必须先除二或四,运算后直接进入下一级依次下去
,因为这里有个累加过程!!!!
拿sin函数说,基次波,变换后可以达到32。

楼主:

现在看来我想把fft做成最顶层相当于一个控制器,发送控制其它各部分!!!
这部分要改,数据的输入直接进入ram!!

网友:

下面引用由snowyd2004/05/29 11:40am 发表的内容:
乘法器以我们的想法怎么都不溢出,但这样加法就会溢出,所以输入蝶形单元的数据必须先除二或四,运算后直接进入下一级依次下去
,因为这里有个累加过程!!!!
拿sin函数说,基次波,变换后可以达到32。

呵呵,我好象越解释越乱了。
相乘数据/2 --见data_scaling注释
乘积的绝对值的最大值为00xxxxxx xxxxxxxx,
在data_scaling这个process中进行了除以4运算,绝对值的最大值也是00xxxxxx xxxxxxxx,
这样加减运算后,绝对值的最大值为0yyyyyyy yyyyyyyy,
再进行左移1位,成为yyyyyyyy yyyyyyy0,所以实际上不会溢出。

网友:

下面引用由snowyd2004/05/29 12:24pm 发表的内容:
现在看来我想把fft做成最顶层相当于一个控制器,发送控制其它各部分!!!
这部分要改,数据的输入直接进入ram!!

为了保证运算速度,ram一定要用的,需要2个,而且是双口的。

楼主:

今天将rom的地址产生编完了,64点有点复杂,或是我的思想太笨,有400多行!!
脖子都抬不起来了,昨完毕业设计我的眼睛也得换了!
我现在想最顶层是什么样!还有ram地址生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时序问题!!
我打算将fft改成最顶层,做所有部件的
控制单元和相应信号产生单元!蝶形运算我正在改!!

网友(2004-06-19):

看看这个双口RAM能不能综合,若能也仿真一下有没有问题。
entity dual_port_ram is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ram_length     : integer := 64);
      port   (
             data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
             data_out1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1
             data_out2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2
             clk            : in std_logic;                                  -- Input Clock
             en             : in std_logic;                                  -- Ram Enable
             we             : in std_logic;                                  -- Write Enable...Active Low
             address1       : 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Ram Address1
             address2       : 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Ram Address2
             );
end dual_port_ram;

architecture rtl of dual_port_ram is
type mem_array is array (ram_length -1 downto 0) of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Defining memory array
signal mem : mem_array;
begin
ram_proc :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en = '1' then
         if we = '0' then
            mem(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1))) <= data_in;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ram_proc;
data_out1 <= mem(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1)));
data_out2 <= mem(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2)));
end rtl;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erene在 2004/06/19 05:47pm 第 1 次编辑]

component butterfly, 其原理与stg1_butterfly一样,只是采用复数乘法。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butterfly is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 No of Data bits
             tw_fact_width  : integer := 16);                                       -- No of Twiddle Factor bits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 Reset
             clk            : in std_logic;                                         -- Input Clock
             data_r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 (This is the sampling clk Active High)
             data1_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1 Real
             data1_i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1 Imag
             data2_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2 Real
             data2_i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2 Real
             tf1_r          : in  std_logic_vector(tw_fact_width-1 downto 0);       -- Twiddle Factor1 Real Data
             tf1_i          : in  std_logic_vector(tw_fact_width-1 downto 0);       -- Twiddle Factor1 Imag Data
             data1_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1 Real
             data1_i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1 Imag
             data2_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2 Real
             data2_i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2 Imag
             );
end butterfly;

architecture rtl of butterfly is

component complex_mult is
      generic(
             data1_width     : integer := 16;                                       -- Size of Data1 (bits)
             data2_width     : integer := 16);                                      -- Size of Data2 (bits)
      port   (
             data_r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 (This is the sampling clk Active High)
             data1_real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1_width-1 downto 0);         -- Data1 Real Value
             data1_imag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1_width-1 downto 0);         -- Data1 Imag Value
             data2_real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2_width-1 downto 0);         -- Data2 Real Value
             data2_imag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2_width-1 downto 0);         -- Data2 Imag Value
             data_out_real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1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 Real Value
             data_out_imag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1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 Imag Value
             );
end component;

-------------------------------------------------------------------------------
-------------------------------------------------------------------------------

signal last_data_rd                : std_logic;                                     -- Used to sample new data
signal data1_r_in_div4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Real part of data1 divided by four
signal data1_i_in_div4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mag part of data1 divided by four
signal data2_r_in_div2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Real part of data2 divided by two
signal data2_i_in_div2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mag part of data2 divided by two
signal tf1_r_div2                  : std_logic_vector(tw_fact_width-1 downto 0);    -- Real part of twiddle factor divided by two
signal tf1_i_div2                  : std_logic_vector(tw_fact_width-1 downto 0);    -- Imag part of twiddle factor divided by two
signal Mult_TF_Xn2_R_Out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Real value output from complex multiplication
signal Mult_TF_Xn2_I_Out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mag value output from complex multiplication
signal Butt_Data1_Out_R_signed     : signed (data_width-1 downto 0);                -- Data1 real result from butterfly
signal Butt_Data1_Out_I_signed     : signed (data_width-1 downto 0);                -- Data1 imag result from butterfly
signal Butt_Data2_Out_R_signed     : signed (data_width-1 downto 0);                 -- Data2 real result from butterfly
signal Butt_Data2_Out_I_signed     : signed (data_width-1 downto 0);                -- Data2 imag result from butterfly

begin

butterfly_calcs: process(data1_r_in_div4, data1_i_in_div4, Mult_TF_Xn2_R_Out, Mult_TF_Xn2_I_Out)
-- Update butterfly outputs
begin
  Butt_Data1_Out_R_signed <= signed(data1_r_in_div4) + signed(Mult_TF_Xn2_R_Out);
  Butt_Data1_Out_I_signed <= signed(data1_i_in_div4) + signed(Mult_TF_Xn2_I_Out);
  Butt_Data2_Out_R_signed <= signed(data1_r_in_div4) - signed(Mult_TF_Xn2_R_Out);
  Butt_Data2_Out_I_signed <= signed(data1_i_in_div4) - signed(Mult_TF_Xn2_I_Out);
end process butterfly_calcs;

data_scaling: process(reset, clk)
begin
  if reset = '0' then
     tf1_r_div2 <= (others => '0');
     tf1_i_div2 <= (others => '0');
     data1_r_in_div4 <= (others => '0');
     data1_i_in_div4 <= (others => '0');
     data2_r_in_div2 <= (others => '0');
     data2_i_in_div2 <= (others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tf1_r(tw_fact_width-1) = '0' then
        tf1_r_div2 <= '0' & tf1_r(tw_fact_width-1 downto 1);
     else
        tf1_r_div2 <= '1' & tf1_r(tw_fact_width-1 downto 1);
     end if;
     if tf1_i(tw_fact_width-1) = '0' then
        tf1_i_div2 <= '0' & tf1_i(tw_fact_width-1 downto 1);
     else
        tf1_i_div2 <= '1' & tf1_i(tw_fact_width-1 downto 1);
     end if;
     if data2_r_in(data_width-1) = '0' then
        data2_r_in_div2 <= '0' & data2_r_in(data_width-1 downto 1);
     else
        data2_r_in_div2 <= '1' & data2_r_in(data_width-1 downto 1);
     end if;
     if data2_i_in(data_width-1) = '0' then
        data2_i_in_div2 <= '0' & data2_i_in(data_width-1 downto 1);
     else
        data2_i_in_div2 <= '1' & data2_i_in(data_width-1 downto 1);
     end if;
     if data1_r_in(data_width-1) = '0' then
        data1_r_in_div4 <= "00" & data1_r_in(data_width-1 downto 2);
     else
        data1_r_in_div4 <= "11" & data1_r_in(data_width-1 downto 2);
     end if;
     if data1_i_in(data_width-1) = '0' then
        data1_i_in_div4 <= "00" & data1_i_in(data_width-1 downto 2);
     else
        data1_i_in_div4 <= "11" & data1_i_in(data_width-1 downto 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scaling;

-- Output the results which are divided by 2 for scaling
data1_r_out <= std_logic_vector(Butt_Data1_Out_R_signed(data_width-2 downto 0)) & '0';
data1_i_out <= std_logic_vector(Butt_Data1_Out_I_signed(data_width-2 downto 0)) & '0';
data2_r_out <= std_logic_vector(Butt_Data2_Out_R_signed(data_width-2 downto 0)) & '0';
data2_i_out <= std_logic_vector(Butt_Data2_Out_I_signed(data_width-2 downto 0)) & '0';

TF1_X1_Mult: complex_mult
        generic map (data1_width        => tw_fact_width,
                     data2_width        => data_width
                    )
                port map(
                        data_rd         => data_rd,
                        data1_real      => tf1_r_div2,
                        data1_imag      => tf1_i_div2,
                        data2_real      => data2_r_in_div2,
                        data2_imag      => data2_i_in_div2,
                        data_out_real   => Mult_TF_Xn2_R_Out,
                        data_out_imag   => Mult_TF_Xn2_I_Out
                        );
end rtl;

网友:

component已经都写全了,晚上来写fft的architecture和testbench!
就是不知道综合会不会有问题,请斑竹们帮帮忙,给看一下吧。

楼主:

我已经研究过了
在蝶形单元不用对数据处理直接在蝶形单元运算就行,不用进行除4运算.
是理论推导的,在数据进入前归一化后除以64这样,在FFT运算过程中怎么的也都不会
有溢处!
在我的毕业论文中已经介绍了!!!
在过去的一周的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用来整理论文和翻译资料,虽然
我没有做完,但论文必须要整理,
所以心理也很矛盾,没能完成FFT,里面的关键问题没有说清,连我自己都觉得
论文没什么价值!

楼主:

蝶形块想用一个用于旋转因子复数的乘法器,再加上一个加法和一个减法器!!
还没实现,更谈不上验证仿真!!!
关于蝶形计数,级数计数单元我弄出来了同样没有验证仿真!!!
时序部分用于控制蝶形运算的没有弄明白!!!

旋转因子乘法器中应该有实数四个乘法器,和两个加/减法器!
还有控制单元用mealy状态机可不可以
!!
还有我的最顶层用蝶形单元!

网友:

www.opencores.org 上有个fft的core是cfft,我觉得写的简单清楚,模块很少,比较好看懂,而且不用乘法器和rom,任意点数。

网友:

下面引用由snowyd2004/06/19 05:58pm 发表的内容:
我已经研究过了
在蝶形单元不用对数据处理直接在蝶形单元运算就行,不用进行除4运算.
是理论推导的,在数据进入前归一化后除以64这样,在FFT运算过程中怎么的也都不会
有溢处!
...

蝶形单元对数据处理不完全是看会不会溢出,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stage的butterfly的数据保持同样的格式。从而使你的代码简洁明了。
我以前看过别人的fft设计,都有涉及数据处理的。在数据进入前归一化后除以64,会使得有效数据位减少。你再仔细想想。

网友:

下面引用由snowyd2004/06/19 06:02pm 发表的内容:
蝶形块想用一个用于旋转因子复数的乘法器,再加上一个加法和一个减法器!!
还没实现,更谈不上验证仿真!!!
关于蝶形计数,级数计数单元我弄出来了同样没有验证仿真!!!
时序部分用于控制蝶形运算的没有弄 ...

呵呵,还有复数乘法器没有实现,其实可以调用前面的乘法器: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complex_mult is
      generic(
             data1_width     : integer := 16;                                   -- Size of Data1 (bits)
             data2_width     : integer := 16);                                  -- Size of Data2 (bits)
      port   (
             data_r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 (This is the sampling clk Active High)
             data1_real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1_width-1 downto 0);     -- Data1 Real Value
             data1_imag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1_width-1 downto 0);     -- Data1 Imag Value
             data2_real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2_width-1 downto 0);     -- Data2 Real Value
             data2_imag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2_width-1 downto 0);     -- Data2 Imag Value
             data_out_real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2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 Real Value
             data_out_imag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2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 Imag Value
             );
end complex_mult;

architecture rtl of complex_mult is
component Multiplier
generic(
             multiplier_width      : integer := 16;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port (
             load                  : in std_logic;
             mult1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mult2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multiplier_width-1 downto 0);
             product               : out std_logic_vector(multiplier_width+data_width-2 downto (multiplier_width-1))   -- Output product
       );
end component;
-------------------------------------------------------------------------------
signal last_data_rd             : std_logic;                                            -- Used to sample new data
signal Mult_A_C_Out             : std_logic_vector(data2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from multiplier
signal Mult_A_D_Out             : std_logic_vector(data2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from multiplier
signal Mult_B_C_Out             : std_logic_vector(data2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from multiplier
signal Mult_B_D_Out             : std_logic_vector(data2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from multiplier
signal Out1_signed              : signed (data2_width-1 downto 0);                      -- Real result
signal Out2_signed              : signed (data2_width-1 downto 0);                      -- Imaginary result

begin
complex_mult: process(Mult_A_C_Out, Mult_A_D_Out, Mult_B_C_Out, Mult_B_D_Out)
-- Generate complex multiplier outputs
begin
  Out1_signed <= signed(Mult_A_C_Out) - signed(Mult_B_D_Out);
  Out2_signed <= signed(Mult_A_D_Out) + signed(Mult_B_C_Out);
end process complex_mult;

data_out_real <= std_logic_vector(Out1_signed);
data_out_imag <= std_logic_vector(Out2_signed);

A_C_Mult: Multiplier
generic map (
                  multiplier_width => data1_width,
                  data_width       => data2_width
                  )
         port map (
                  load             => data_rd,
                  mult1_data       => data1_real,
                  mult2_data       => data2_real,
                  product          => Mult_A_C_Out
                  );

A_D_Mult: Multiplier
generic map (
                  multiplier_width => data1_width,
                  data_width       => data2_width
                  )
         port map (
                  load             => data_rd,
                  mult1_data       => data1_real,
                  mult2_data       => data2_imag,
                  product          => Mult_A_D_Out
                  );

B_C_Mult: Multiplier
generic map (
                  multiplier_width => data1_width,
                  data_width       => data2_width
                  )
         port map (
                  load             => data_rd,
                  mult1_data       => data1_imag,
                  mult2_data       => data2_real,
                  product          => Mult_B_C_Out
                  );

B_D_Mult: Multiplier
generic map (
                  multiplier_width => data1_width,
                  data_width       => data2_width
                  )
         port map (
                  load             => data_rd,
                  mult1_data       => data1_imag,
                  mult2_data       => data2_imag,
                  product          => Mult_B_D_Out
                  );
end rtl;

网友:

下面引用由spark2004/06/19 09:33pm 发表的内容:
www.opencores.org 上有个fft的core是cfft,我觉得写的简单清楚,模块很少,比较好看懂,而且不用乘法器和rom,任意点数。

对啊,opencores上的资源也可以利用一下,看看是不是满足要求。

网友:

--写一个4点的FFT吧,代码可以短一些。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use ieee.std_logic_misc.all;
entity fft is
       generic(
              coeff_width : integer := 16;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fft_length  : integer := 4);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 Power on reset (Active Low)
              clk         : in  std_logic;                               -- Input clock
              data_r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 (Active High Sampling Clock)
              data_in_r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real data
              data_in_i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imaginary data
              address     :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Address bus for accessing output results array
              data_out_r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real data
              data_out_i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imaginary data
              res_valid   : out std_logic                                -- Indicates that results are now valid
              );
end fft;
architecture fft_architecture of fft is

component dual_port_ram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ram_length     : integer := 64);
      port   (
             data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Input Data
             data_out1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Output Data1
             data_out2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Output Data2
             clk            : in std_logic;                               -- Input Clock
             en             : in std_logic;                               -- Ram Enable
             we             : in std_logic;                               -- Write Enable...Active Low
             address1       :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Ram Address1
             address2       :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Ram Address2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stg1_butterfly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 No of Data bits
             int_data_width : integer := 16;                                  -- Size of internal data bus after multiplication and truncation
             tw_fact_width  : integer := 16);                                 -- No of Twiddle Factor bits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 Reset
             clk            : in std_logic;                                   -- Input Clock
             data_r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 (This is the sampling clk Active High)
             data1_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1 Real
             data1_i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1 Imag
             data2_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2 Real
             data2_i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2 Real
             tf1_r          : in  std_logic_vector(tw_fact_width-1 downto 0); -- Twiddle Factor1 Real Data
             data1_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Output Data1 Real
             data1_i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Output Data1 Imag
             data2_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Output Data2 Real
             data2_i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2 Imag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butterfly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 Size of Data (bits)
             tw_fact_width  : integer := 16);                                 -- Size of Twiddle Factor (bits)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 Reset
             clk            : in std_logic;                                   -- Input Clock
             data_r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 (This is the sampling clk Active High)
             data1_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1 Real
             data1_i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1 Imag
             data2_r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2 Real
             data2_i_in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2 Real
             tf1_r          : in  std_logic_vector(tw_fact_width-1 downto 0); -- Twiddle Factor1 Real Data
             tf1_i          : in  std_logic_vector(tw_fact_width-1 downto 0); -- Twiddle Factor1 Imag Data
             data1_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1 Real
             data1_i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1 Imag
             data2_r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2 Real
             data2_i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2 Imag
             );
end component;

网友:

--接上贴,继续
constant int_data_width: INTEGER := 16;                                         -- Defining constant for internal data width
subtype data_value is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Defining subtype for Data Values
subtype int_data_value is std_logic_vector(int_data_width-1 downto 0);          -- Defining subtype for Internal Data Values
subtype coeff_value is std_logic_vector(coeff_width-1 downto 0);                -- Defining subtype for twiddle factor coefficients
type TF_R_Array is array (0 to fft_length-1) of coeff_value;                    -- Defining array type to contain real part of twiddle factors
type TF_I_Array is array (0 to fft_length-1) of coeff_value;                    -- Defining array type to contain imaginary part of twiddle factors
type FFT_Data_Array is array (0 to ((2*fft_length)-1)) of data_value;           -- Defining array type to contain real and imaginary parts of input data
type Stage_Result_Values is array (0 to ((2*fft_length)-1)) of int_data_value;  -- Defining array type to contain real and imaginary values for each butterfly stage
type FFT_Magnitude_Array is array (0 to fft_length-1) of data_value;            -- Defining array type to contain FFT magnitude values

signal TWF_R                             : TF_R_Array;                                  -- Storage for real part of twiddle factor coefficients
signal TWF_I                             : TF_I_Array;                                  -- Storage for imaginary part of twiddle factor coefficients
signal last_data_rd                      : std_logic;                                   -- Used to indicate rising edge of sampling input signal
signal Input_data_ram1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 to Ram1
signal Input_data_ram2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 to Ram2
signal Ram1_real_input_data_sum          : signed(data_width+1 downto 0);               -- The sum of all Ram1 real data values
signal Ram1_imag_input_data_sum          : signed(data_width+1 downto 0);               -- The sum of all Ram1 imaginary data values
signal Ram1_real_input_data_average      : signed(data_width-1 downto 0);               -- Average of Ram1 real input data
signal Ram1_imag_input_data_average      : signed(data_width-1 downto 0);               -- Average of Ram1 imaginary input data
signal Ram2_real_input_data_sum          : signed(data_width+1 downto 0);               -- The sum of all Ram2 real data values
signal Ram2_imag_input_data_sum          : signed(data_width+1 downto 0);               -- The sum of all Ram2 imaginary data values
signal Ram2_real_input_data_average      : signed(data_width-1 downto 0);               -- Average of Ram2 real input data
signal Ram2_imag_input_data_average      : signed(data_width-1 downto 0);               -- Average of Ram2 imaginary input data
signal Ram1_Address                      : integer range 0 to fft_length;               -- Address range for Ram1
signal Ram2_Address                      : integer range 0 to fft_length;               -- Address range for Ram2
signal Std_l_Ram1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Used for address reversal for data input to Ram1
signal Std_l_Ram1_Address_Tmp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Used for address reversal for data input to Ram1
signal Std_l_Ram2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Used for address reversal for data input to Ram2
signal Std_l_Ram2_Address_Tmp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Used for address reversal for data input to Ram2
signal Std_l_FFTRam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Address range used to read data from Ram1 and Ram2 into FFT Data Array
signal Ram1_Address_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fft_length;               -- Keeps track of current location in Ram1
signal Ram2_Address_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fft_length;               -- Keeps track of current location in Ram2
signal reverse_shift_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2*fft_length)+1);       -- Counts the number of shift operations to complete address reversal
signal reverse_flag                      : std_logic;                                   -- Signals when address reversal can begin
signal 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std_logic;                                   -- Flag to indicate address reversal completion
signal last_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std_logic;                                   -- Used with signal above to indicate address reversal
signal Ram1_we                           : std_logic;                                   -- Ram1 write enable
signal Ram2_we                           : std_logic;                                   -- Ram2 write enable
signal FFTRam_we                         : std_logic;                                   -- Used to indicate when we can write data from Ram1 and Ram2 into FFT Data Array
signal last_FFTRam_we                    : std_logic;                                   -- Used to detect falling edge of FFTRam_we
signal Ram1_full                         : std_logic;                                   -- Ram1 Full indicator
signal Ram2_full                         : std_logic;                                   -- Ram2 Full indicator
signal FFTRam_full_Ram1_Data             : std_logic;                                   -- Indicates FFT Array full of Ram1 data
signal FFTRam_full_Ram2_Data             : std_logic;                                   -- Indicates FFT Array full of Ram2 data
signal final_stage_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10;                       -- Used to calculate when output results are valid
signal Ram1_data_out_to_FFT_Ram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Data output from Ram1 to FFT Data Array
signal Ram2_data_out_to_FFT_Ram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Data output from Ram2 to FFT Data Array
signal FFT_Data                          : FFT_Data_Array;                              -- Array of FFT input data from Ram1 and Ram2
signal Stage1Result                      : Stage_Result_Values;                         -- Array to contain Stage1 Butterfly Results
signal Stage2Result                      : Stage_Result_Values;                         -- Array to contain Stage2 Butterfly Results
signal FFTRam_Write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Write address for FFT Data Array
signal FFTRam_Copy_R_I_Select            : std_logic;                                   -- Determines whether the Real or Imag part of the number is input during data copy

网友:

--接上贴,继续
begin

TWF_R(0) <= "0111111111111111";-- 1.0000000000000000
TWF_R(1)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232051033
TWF_I(0)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
TWF_I(1) <= "1000000000000010";-- -0.9999999999999998

data_average: process(reset, clk)
-- Sums all the input data values before transferral into
-- Ram1 and Ram2 and calculates average value (DC component)
begin
      if reset = '0' then
           Ram1_real_input_data_sum <= (others => '0');                                                   -- Initialization on reset
           Ram1_imag_input_data_sum <= (others => '0');
           Ram1_real_input_data_average <= (others => '0');
           Ram1_imag_input_data_average <= (others => '0');
           Ram2_real_input_data_sum <= (others => '0');
           Ram2_imag_input_data_sum <= (others => '0');
           Ram2_real_input_data_average <= (others => '0');
           Ram2_imag_input_data_average <= (others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everse_flag = '1' and Ram2_full = '1') then                                               -- Sum input data for Ram1
               if (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1' and last_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0') then       -- Update on Rising Edge only
                  Ram1_real_input_data_sum <= Ram1_real_input_data_sum + signed(data_in_r);               -- Sum the real values
                  Ram1_imag_input_data_sum <= Ram1_imag_input_data_sum + signed(data_in_i);               -- Sum the imaginary values
               end if;
           end if;
           if (Ram1_full = '1') then
                  Ram1_real_input_data_average <= Ram1_real_input_data_sum((data_width + 1) downto 2);    -- Same as shifting right to divide by FFT length
                  Ram1_imag_input_data_average <= Ram1_imag_input_data_sum((data_width + 1) downto 2);    -- Do same to obtain imaginary data average
           end if;                                                                                        -- Final DC value is now calculated
           if (FFTRam_full_Ram1_Data = '1') then
               Ram1_real_input_data_sum <= (others => '0');                                               -- Reset summation value for Ram1 real data
               Ram1_imag_input_data_sum <= (others => '0');                                               -- Reset summation value for Ram1 imag data
           end if;
           if (reverse_flag = '1' and Ram1_full = '1') then                                               -- Sum input data for Ram2
               if (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1' and last_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0') then       -- Update on Rising Edge only
                  Ram2_real_input_data_sum <= Ram2_real_input_data_sum + signed(data_in_r);               -- Sum the real values
                  Ram2_imag_input_data_sum <= Ram2_imag_input_data_sum + signed(data_in_i);               -- Sum the imaginary values
               end if;
           end if;
           if (Ram2_full = '1') then
                  Ram2_real_input_data_average <= Ram2_real_input_data_sum((data_width + 1) downto 2);    -- Same as shifting right to divide by FFT length
                  Ram2_imag_input_data_average <= Ram2_imag_input_data_sum((data_width + 1) downto 2);    -- Do same to obtain imaginary data average
           end if;                                                                                        -- Final DC value is now calculated
           if (FFTRam_full_Ram2_Data = '1') then
               Ram2_real_input_data_sum <= (others => '0');                                               -- Reset summation value for Ram2 real data
               Ram2_imag_input_data_sum <= (others => '0');                                               -- Reset summation value for Ram2 imag data
           end if;
           last_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average;

网友:

--接上贴,继续,
--由于没有速度要求,只是为了实现fft,假设clk=5M,Sampling Freq=0.5M
reverse_address: process(reset, clk)
-- Sets flag to indicate address reversal can begin
-- after new input data has been sampled
begin
      if reset = '0' then                                          -- Initialization on reset
           reverse_flag <= '0';
           last_data_rd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data_rd = '1' and last_data_rd = '0') then          -- Data sampled on rising edge
              reverse_flag <= '1';                                 -- New data sampled so set bit reversal flag
           end if;
           if (reverse_shift_count = 14) then
              reverse_flag <= '0';                                 -- Bit reversal now complete so reset flag
           end if;
        last_data_rd <= data_rd;                                   -- Ready for new data sample
     end if;
end process reverse_address;

reverse_bits: process(reset, clk)
-- Reverses the data storage address and controls the
-- writing of data to the correct location in Ram1 and Ram2
begin
      if reset = '0' then                                                                  -- Initialization on reset
           Ram1_Address <= 0;
           Ram2_Address <= 0;
           Ram1_full <= '0';
           Ram2_full <= '1';
           FFTRam_full_Ram1_Data <= '0';
           FFTRam_full_Ram2_Data <= '0';
           Ram1_we <= '1';
           Ram2_we <= '1';
           FFTRam_we <= '1';
           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0';
           reverse_shift_count <= 0;
           Std_l_Ram1_Address_Tmp <= (others => '0');
           Std_l_Ram1_Address <= (others => '0');
           Std_l_Ram2_Address_Tmp <= (others => '0');
           Std_l_Ram2_Address <= (others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everse_flag = '1' and Ram2_full = '1') then                                -- Begin bit reversal
              if (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0') then
              Std_l_Ram1_Address_Tmp <= std_logic_vector(to_unsigned(Ram1_Address, 3));
              Std_l_Ram1_Address(0) <= Std_l_Ram1_Address_Tmp(2);
              Std_l_Ram1_Address(1) <= Std_l_Ram1_Address_Tmp(1);
              Std_l_Ram1_Address(2) <= Std_l_Ram1_Address_Tmp(0);
              end if;
              reverse_shift_count <= reverse_shift_count + 1;
              if reverse_shift_count = 5 then
                 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1';                                        -- Address bits have been reversed
                 Input_data_ram1 <= data_in_r;                                             -- Real input data loaded
                 Ram1_we <= '0';                                                           -- Input data can now be written to Ram1
              elsif reverse_shift_count = 9 then
                 Std_l_Ram1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Std_l_Ram1_Address)+1);   -- Increment the Ram1 address for imaginary input data
                 Input_data_ram1 <= data_in_i;                                             -- Imag input data loaded and written to Ram1
              elsif reverse_shift_count = 13 then
                 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0';                                        -- Reset flag
                 Ram1_Address <= Ram1_Address + 1;                                         -- Increment Ram address for new data sample
                 Ram1_we <= '1';                                                           -- Clear the Ram1 write enable
              elsif reverse_shift_count = 15 then
                 reverse_shift_count <= 0;                                                 -- Reset count
              end if;
              if Ram1_Address = fft_length then                                            -- Check if we have got our required fft sample
                 Ram1_full <= '1';                                                         -- Signal Ram1 now full
                 Ram2_full <= '0';                                                         -- Ram2 ready for writing to
                 FFTRam_full_Ram2_Data <= '0';                                             -- Allow summation of input data to Ram2 to calculate dc value
                 FFTRam_we <= '0';                                                         -- Now we can write Ram1 data into FFT Ram
                 Ram1_Address <= 0;                                                        -- Reset Ram1 address to zero
               end if;
           end if;
           if Ram2_Address = 6 then
               FFTRam_we <= '1';                                                          -- FFT Ram should now be full of Ram1 Data
               FFTRam_full_Ram1_Data <= '1';                                              -- so we initialise it for FFT operation
           end if;                                                                        -- Indicator to reset sum of Ram1 input data to zero
           if (reverse_flag = '1' and Ram1_full = '1' ) then                              -- Begin bit reversal for Ram2
              if (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0') then
              Std_l_Ram2_Address_Tmp <= std_logic_vector(to_unsigned(Ram2_Address, 3));
              Std_l_Ram2_Address(0) <= Std_l_Ram2_Address_Tmp(2);
              Std_l_Ram2_Address(1) <= Std_l_Ram2_Address_Tmp(1);
              Std_l_Ram2_Address(2) <= Std_l_Ram2_Address_Tmp(0);
              end if;
              reverse_shift_count <= reverse_shift_count + 1;
              if reverse_shift_count = 5 then
                 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1';                                       -- Address bits have been reversed
                 Input_data_ram2 <= data_in_r;                                            -- Real input data loaded
                 Ram2_we <= '0';                                                          -- Real input data can now be written to Ram2
              elsif reverse_shift_count = 9 then
                 Std_l_Ram2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unsigned(Std_l_Ram2_Address)+1);  -- Increment the Ram2 address for imaginary input data
                 Input_data_ram2 <= data_in_i;                                            -- Imag input data loaded and written to Ram2
              elsif reverse_shift_count = 13 then
                 bit_reversal_complete_flag <= '0';                                       -- Reset flag
                 Ram2_Address <= Ram2_Address + 1;                                        -- Increment Ram address for new data sample
                 Ram2_we <= '1';                                                          -- Clear the Ram2 write enable
              elsif reverse_shift_count = 15 then
                 reverse_shift_count <= 0;                                                -- Reset count
              end if;
              if Ram2_Address = fft_length then                                           -- Check if we have got our required fft sample
                 Ram2_full <= '1';                                                        -- Signal Ram2 now full
                 Ram1_full <= '0';                                                        -- Ram1 ready for writing to
                 FFTRam_full_Ram1_Data <= '0';                                            -- Allow summation of input data to Ram1 to calculate dc value
                 FFTRam_we <= '0';                                                        -- Now we can write Ram2 data into FFT Ram
                 Ram2_Address <= 0;
              end if;
           end if;
           if Ram1_Address = 6 then
               FFTRam_we <= '1';                                                          -- FFT Ram should now be full of Ram2 Data
               FFTRam_full_Ram2_Data <= '1';                                              -- so we initialise it for FFT operation
           end if;                                                                        -- Indicator to reset sum of Ram2 input data to zero
     end if;
end process reverse_bits;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erene在 2004/06/19 10:53pm 第 1 次编辑]

--接上贴,继续
FFTRam_Data_Select: process(reset, clk)
-- Selects the real or the imaginary parts of the input data
-- to be written from Ram1 and Ram2 into the FFT array
begin
     if reset = '0' then                                                                  -- Initialization on reset
          FFT_Data <= (others => (others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am1_full = '1' and FFTRam_we = '0' and Ram1_Address_Count < fft_length) then
              if FFTRam_Copy_R_I_Select = '1' then                                        -- Copy in the real part of the number minus the dc component
                 FFT_Data(To_Integer(unsigned(FFTRam_Write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signed(Ram1_data_out_to_FFT_Ram) - Ram1_real_input_data_average);
              else                                                                        -- Copy in the imag part of the number minus the dc component
                 FFT_Data(To_Integer(unsigned(FFTRam_Write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signed(Ram1_data_out_to_FFT_Ram) - Ram1_imag_input_data_average);
              end if;
          end if;
          if (Ram2_full = '1' and FFTRam_we = '0'  and Ram2_Address_Count < fft_length) then
              if FFTRam_Copy_R_I_Select = '1' then                                        -- Copy in the real part of the number minus the dc component
                 FFT_Data(To_Integer(unsigned(FFTRam_Write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signed(Ram2_data_out_to_FFT_Ram) - Ram2_real_input_data_average);
              else                                                                        -- Copy in the imag part of the number minus the dc component
                 FFT_Data(To_Integer(unsigned(FFTRam_Write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signed(Ram2_data_out_to_FFT_Ram) - Ram2_imag_input_data_average);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FFTRam_Data_Select;

FFTRam_copy: process(reset, clk)
-- Writes the real and imaginary data from Ram1 and Ram2
-- into the FFT array for processing
begin
     if reset = '0' then                                                                                 -- Initialization on reset
          FFTRam_Copy_R_I_Select <= '0';
          Ram1_Address_Count <= 0;
          Ram2_Address_Count <= 0;
          Std_l_FFTRam_Address <= (others => '0');
          FFTRam_Write_Address <= (others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FFTRam_Copy_R_I_Select <= not (FFTRam_Copy_R_I_Select);
           if (FFTRam_we = '0' and Ram1_full = '1' and Ram1_Address_Count < fft_length) then             -- Copy Ram1 data into FFT ram
                  Ram2_Address_Count <= 0;                                                               -- Reset Ram2 Address counters
                  if FFTRam_Copy_R_I_Select = '0' then                                                   -- Copy in the real part of the number
                     Std_l_FFTRam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to_unsigned((2*Ram1_Address_Count), 3));
                     FFTRam_Write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to_unsigned((2*Ram1_Address_Count), 3));
                  else
                     Std_l_FFTRam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to_unsigned(((2*Ram1_Address_Count)+1), 3));       -- Set up the correct address for the imaginary part
                     FFTRam_Write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to_unsigned(((2*Ram1_Address_Count)+1), 3));
                     Ram1_Address_Count <= Ram1_Address_Count + 1;
                  end if;
           end if;
           if (FFTRam_we = '0' and Ram2_full = '1' and Ram2_Address_Count < fft_length) then             -- Copy Ram2 data into FFT ram
                  Ram1_Address_Count <= 0;                                                               -- Reset Ram1 Address counter
                  if FFTRam_Copy_R_I_Select = '0' then                                                   -- Copy in the real part of the number
                     Std_l_FFTRam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to_unsigned((2*Ram2_Address_Count), 3));
                     FFTRam_Write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to_unsigned((2*Ram2_Address_Count), 3));
                  else
                     Std_l_FFTRam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to_unsigned(((2*Ram2_Address_Count)+1), 3));       -- Set up the correct address for the imaginary part
                     FFTRam_Write_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to_unsigned(((2*Ram2_Address_Count)+1), 3));
                     Ram2_Address_Count <= Ram2_Address_Count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FFTRam_copy;

completion_indication: process(reset, clk)
-- Sets flag to indicate that all calculations are
-- complete and results are now valid
begin
      if reset = '0' then                                              -- Initialization on reset
           res_valid <= '0';
           final_stage_count <= 0;
           last_FFTRam_we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FFTRam_we = '0'and last_FFTRam_we = '1') then           -- Reset results valid output
               res_valid <= '0';                                       -- and counter on falling edge
               final_stage_count <= 0;                                 -- of FFTRam_we
           end if;
           if (data_rd = '1' and last_data_rd = '0') then
               if (final_stage_count <=  8) then
                  final_stage_count <= final_stage_count + 1;          -- Increment counter
                  res_valid <= '0';                                    -- Resullts still not valid
               else
                  res_valid <= '1';                                    -- Results valid now
               end if;
           end if;
           last_FFTRam_we <= FFTRam_we;                                -- Update signal to ensure edge detection
      end if;
end process completion_indication;

-- Output Results
data_out_r <= Stage2Result(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15 downto 0);
data_out_i <= Stage2Result((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1)(15 downto 0);

网友:

--接上贴,继续
-- Component Instantiations
-- Ram1
Ram1 : dual_port_ram
       generic map(
                  data_width => 16,
                  ram_length => 8
                  )
       port map   (
                  data_in    => Input_data_ram1,              -- Input Data
                  data_out1  => open,                         -- Not Used
                  data_out2  => Ram1_data_out_to_FFT_Ram,     -- Ram1 Data to FFT array
                  clk        => clk,                          -- Input Clock
                  we         => Ram1_we,                      -- Write Enable...Active Low
                  en         => '1',                          -- Ram1 always enabled
                  address1   => Std_l_Ram1_Address,           -- Ram1 Write Address
                  address2   => Std_l_FFTRam_Address          -- Ram1 Read Address
                  );

-- Ram2
Ram2 : dual_port_ram
       generic map(
                  data_width => 16,
                  ram_length => 8
                  )
       port map   (
                  data_in    => Input_data_ram2,              -- Input Data
                  data_out1  => open,                         -- Not Used
                  data_out2  => Ram2_data_out_to_FFT_Ram,     -- Ram2 Data to FFT array
                  clk        => clk,                          -- Input Clock
                  we         => Ram2_we,                      -- Write Enable...Active Low
                  en         => '1',                          -- Ram always enabled
                  address1   => Std_l_Ram2_Address,           -- Ram Write Address
                  address2   => Std_l_FFTRam_Address          -- Ram Read Address
                  );

-- Stage1 Butterflys
BF_STG1:for I in 0 to 1 generate
Stg1_bf1: stg1_butterfly
       generic map(
                  data_width     => data_width,
                  int_data_width => int_data_width,
                  tw_fact_width  => coeff_width
                  )
       port map   (
                  reset          => reset,
                  clk            => clk,
                  data_rd        => data_rd,
                  data1_r_in     => FFT_Data(4*I),
                  data1_i_in     => FFT_Data((4*I)+1),
                  data2_r_in     => FFT_Data((4*I)+2),
                  data2_i_in     => FFT_Data((4*I)+3),
                  tf1_r          => TWF_R(0),
                  data1_r_out    => Stage1Result(4*I),
                  data1_i_out    => Stage1Result((4*I)+1),
                  data2_r_out    => Stage1Result((4*I)+2),
                  data2_i_out    => Stage1Result((4*I)+3)
                  );
end generate BF_STG1;
-- Stage2 Butterflys
BF_STG2:for I in 0 to 0 generate
Stg2bf1: butterfly
       generic map(
                  data_width     => int_data_width,
                  tw_fact_width  => coeff_width
                  )
       port map   (
                  reset          => reset,
                  clk            => clk,
                  data_rd        => data_rd,
                  data1_r_in     => Stage1Result((8*I)+0),
                  data1_i_in     => Stage1Result((8*I)+1),
                  data2_r_in     => Stage1Result((8*I)+4),
                  data2_i_in     => Stage1Result((8*I)+5),
                  tf1_r          => TWF_R(0),
                  tf1_i          => TWF_I(0),
                  data1_r_out    => Stage2Result((8*I)+0),
                  data1_i_out    => Stage2Result((8*I)+1),
                  data2_r_out    => Stage2Result((8*I)+4),
                  data2_i_out    => Stage2Result((8*I)+5)
                  );
Stg2bf2: butterfly
       generic map(
                  data_width     => int_data_width,
                  tw_fact_width  => coeff_width
                  )
       port map   (
                  reset          => reset,
                  clk            => clk,
                  data_rd        => data_rd,
                  data1_r_in     => Stage1Result((8*I)+2),
                  data1_i_in     => Stage1Result((8*I)+3),
                  data2_r_in     => Stage1Result((8*I)+6),
                  data2_i_in     => Stage1Result((8*I)+7),
                  tf1_r          => TWF_R(1),
                  tf1_i          => TWF_I(1),
                  data1_r_out    => Stage2Result((8*I)+2),
                  data1_i_out    => Stage2Result((8*I)+3),
                  data2_r_out    => Stage2Result((8*I)+6),
                  data2_i_out    => Stage2Result((8*I)+7)
                  );
end generate BF_STG2;

end;

网友:

呵呵,4点的代码就这么长了。用quartus ii编译已经可以通过了(不加约束条件下)。
不过有没有bug就不清楚了,楼主自己检查吧,估计会有错误存在的。

网友:

serene 真是个大好人

楼主:

谢谢serene,谢谢版主!!!
你们的帮助我铭记于心!

楼主:

在我QUARTUAS编译中这一行(约420) ram_length => 8);出现5、6个语法提示错误!
还有其他的老是提出少“;”的错误,但改了也没有用!!!
过去的一个月里,我很想把程序编完,一直在写,能想到的东西都写了,一直没有
做什么综合和仿真。现在调试工作也是一个难题!!
说实话,我这一个月没有进步,我导师一直都是放任态度,对我不理不睬,
我没能完成毕业设计,心理一直憋着一股火,一股气!!!!!!!!11
心理一直在流泪!!!
心理很不服,四年来所有的目标在3年半的时间基本]都完成,只有毕业设计令我肝肠
存断。如果导师能想你们能给我的实际的帮助,而不是这也简单那也容易!!
我不相信我会笨的像今天。开始到现在我走了很多弯路!!
一开始到现在,其实有些东西是无用的现在看来,但却花掉了时间。拿到题目无从下手,原先理念自上而下,而我现在做的全是自下而上!
脑子里一直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开发过程,每天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完全盲目,濒临5月底,心已经乱了,我通宵了有快一个月时间,效率低我承认,但不通宵对我来说就是一夜的侧枕难眠。心中是窝着一团火。生活的人没有人能知道我的心,这个世界认识我的人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我毕业设计做不出来。但这却已经是事实!!!!!!!

网友:

我想你以前肯定没有经过相应的培训
在毕设过程中也没人指导,所以,对于你来说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不要太自责,毕设做不好没什么关系
以后上研究生,自己多训练一下就好了。至于现在,就不要理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了,自己好好准备答辩吧,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的毕设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另外,自己要注意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楼主:

作为一个想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我,在接触VHDL近两个月后,仍然没有入门,我研究生阶段也很可能,是处在有导师但却明存实亡的状态。
这辈子能有多大进展,会不会成为读了二十几年书到头来变成废人?
以后三年的路该怎么走,我应该怎么才能进人该领域!!
我没有办法,眼前我只能当没有导师,对于FPGA,发展和应用都在前进着,作为我们学校,可以讲基本没有该方面的氛围。FPGA涉及很多,并不是我现在的仿真就可以的,对于布线,FPGA结构,各种验证方法,手段,心中全无概念。我曾经对你们说过
很想有人代我走一趟这个过程。就拿怎么去写测试平台一样,或许不难,但我没有掌握。当看到别人的毕业设计,论文中夹杂着带有导师红色印迹时,心理嫉妒了,也流泪了。看到别人导师会来问问设计进展时,我羡慕了。在我生活的世界里诚然还有一些自学成才者,但站在门外的我,却看不到胜利。

楼主:

还有做64点时,应该要有控制单元!
状态机怎么样?
我用mealy机!
但说实话我并不很了解状态机和摩尔机,两者有何差别?
还有在蝶形]单元要用几个时钟能完成一次蝶形运算,
四个能做完不?
结构会是什么样的?

网友:

(约420) ram_length => 8);出现5、6个语法提示错误!
如果这一行是位于ram例化(generic map)的话,“ram_length => 8);”中最后的“;”是不需要的。
我这里用quartus ii v3.0,选cyclone器件,已经能编译通过。只是没有设定约束,全部用LE实现(其实可利用内部ram块),编译报告显示占用2859个LE,71个pin,Fmax=97.29M

网友:

不要想其他的了
以后常来这里讨论吧

网友:

是啊,atuhappy版主说得对,先考虑目前需要做的事吧,以后的事等答辩后再想。
实际上很多毕业设计并没有实际完成的,只要论文能看得过去,也能通过的。可能你自己心里过不去,觉得没有完成很难过,那么答辩后你可以继续完成它。你有这样的上进心,将来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testbench:fft_tb.vhd,我的ise前一阵卸载了,所带的Modelsim也卸了,所以没法验证,凑合着看吧。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use std.textio.all;
use ieee.std_logic_textio.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fft_tb is
end;
architecture bench of fft_tb is
component fft
       generic(
              coeff_width : integer := 16;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fft_length  : integer := 4);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 Power on reset (Active Low)
              clk         : in  std_logic;                                   -- Input clock
              data_r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 (Active High Sampling Clock)
              data_in_r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real data
              data_in_i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imaginary data
              address     :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Address bus for accessing output results array
              data_out_r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real data
              data_out_i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imaginary data
              res_valid   : out std_logic                                    -- Indicates that results are now valid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RMS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 power on reset
              clk              : in  std_logic;                               -- Input clock
              loa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 (Active High Sampling Clock)
              input_data_real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 Real
              input_data_imag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 Imag
              rms_resul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RMS result
  );
end component;
--------------------------------------------------------------------------------
subtype data_value is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type Cartesian_results_array is array (0 to 7) of data_value;
type FFT_Magnitude_Array is array (0 to 3) of data_value;
signal reset_low, clk, sample_clk      : std_logic;                                    -- Testbench signals
signal data_sample_real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data_sample_imag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ount1                          : integer range 0 to 14;
signal 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fft_data_real_resul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fft_data_imag_resul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data_ou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res_valid                       : std_logic;
signal Cartesian_results               : Cartesian_results_array;
signal results_out_count               : integer range 0 to 4;
signal Magn_Result                     : FFT_Magnitude_Array;
begin
test_fft: fft
   generic map(
               coeff_width => 16,
               data_width  => 16,
               fft_length  => 4
               )
      port map(
              reset      => reset_low,                                       -- Power on reset active low
              clk        => clk,                                             -- Main clock
              data_rd    => sample_clk,                                      -- Data Sampling Clock
              data_in_r  => data_sample_real,                                -- Input Data Real
              data_in_i  => data_sample_imag,                                -- Input Data Imag
              address    => address,                                         -- Input Address
              data_out_r => fft_data_real_result,                            -- FFT Output Real
              data_out_i => fft_data_imag_result,                            -- FFT Output Imag
              res_valid  => res_valid                                        -- Results valid indicator
              );

cartesian_values: process(address)
-- Insert the real and imaginary results into array to calculate
-- their RMS magnitude values
begin
if ((unsigned(address) rem 2) = 0) or (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 = 0) then
   Cartesian_results(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 <= fft_data_real_result;
   Cartesian_results(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1) <= fft_data_imag_result;
end if;
end process cartesian_values;

-- Instantiate the RMS component here for each real and imaginary value and output the results
Mag_Calc:    for I in 0 to 3 generate
Magn: RMS
-- Calculate the RMS result for each real and imaginary output values
     generic map (16)
     port map (
              reset => reset_low,
              clk => clk,
              load => sample_clk,
              input_data_real => Cartesian_results(2*I)(15 downto 0),
              input_data_imag => Cartesian_results((2*I)+1)(15 downto 0),
              rms_result => Magn_Result(I)
              );
end generate Mag_Calc;

results_address: process(reset_low, clk)
-- Process generates the input address for the completed results
begin
     if reset_low = '0' then
        address <= (others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es_valid = '1' then
           if To_Integer(unsigned(address)) <= 4 then
                 address <= address + "010";
           end if;
        else
           address <= (others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results_address;

results_out: process(reset_low, clk)
begin
     if reset_low = '0' then
        results_out_count <= 0;
        Data_out <= (others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Data_out <= Magn_Result(results_out_count);
        results_out_count <= results_out_count + 1;
        if results_out_count = 3 then
           results_out_count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results_out;

System_reset: process
-- This generates the active low system reset
begin
    reset_low <= '1';
    wait for 15 ns;
    reset_low <= '0';
    wait for 100 ns;
    reset_low <= '1';
    wait;
end process;

clock: process
-- 5MHz Clock pulse (50% low / 50% high)
begin
  while now <= 2048000 ns loop
     clk <= '1';
wait for 100 ns;
     clk <= '0';
wait for 100 ns;
  end loop;
wait;
end process;

Stimulus: process
file F: TEXT open READ_MODE is "fft_input_binary.dat";
file G: TEXT open WRITE_MODE is "fft_output_binary.dat";
variable L: LINE;
variable M: LINE;
variable Rvalue: BIT_VECTOR(15 downto 0);
variable Ivalue: BIT_VECTOR(15 downto 0);
begin
while not ENDFILE(F) loop
      wait until sample_clk = '1';
      READLINE (F, L);
READ (L, Rvalue);      -- read real data from input file
      READ (L, Ivalue);      -- read imaginary data from input file
      data_sample_real <= To_StdLogicVector(Rvalue);
      data_sample_imag <= To_StdLogicVector(Ivalue);
      WRITE (M, (To_bitvector(fft_data_real_result)), Right, 16);
      WRITE (M, (To_bitvector(fft_data_real_result)), Right, 17);
      WRITELINE (G, M);
end loop;
wait;
end process;

Counter: process(reset_low, clk)
begin
if reset_low = '0' then
                count1 <= 0;
                sample_clk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count1 <= count1 + 1;
                if count1 = 5 then
                        sample_clk <= '1';
                end if;
                if count1 = 10 then
                        sample_clk <= '0';
                        count1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ounter;
end;

网友:

--rms.vhd和sqrt.vhd用于产生fft的rms幅值
--这是rms.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RMS is
       generic  (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
        port    (
                reset            : in  std_logic;                                 -- power on reset
                clk              : in  std_logic;                                 -- Input clock
                load             : in  std_logic;                                 -- New Sample Read (Active High Sampling Clock)
                input_data_real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 Real
                input_data_imag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 Imag
                rms_result       : out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RMS result
    );
end RMS;
architecture RMS_Architecture of RMS is

component sqrt_calc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 Size of Data (bits)
             );
      port   (
             data_in             : in unsigned(data_width+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
             data_out            : out unsigned(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Multiplier
generic(
             multiplier_width    : integer := 16;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port (
             load                : in std_logic;
             mult1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mult2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multiplier_width-1 downto 0);
             product             : out std_logic_vector(multiplier_width+data_width-2 downto (multiplier_width-1))
       );
end component;

signal last_load                 : std_logic;                                                -- Used to detect rising edge of load signal
signal Mult_R_R_Out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The square of the Real values
signal Mult_I_I_Out              :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1) downto 0);                -- The square of the Imag values
signal squares_added_signed      : signed(data_width+data_width-1 downto 0);                 -- The square values added together
signal squares_added_unsigned    : unsigned(data_width+data_width-1 downto 0);               -- Needs to be unsigned for square root calculation
signal sqrt_result               : unsigned(data_width-1 downto 0);                          -- Result of square root calculation

begin

rms_calc: process(reset, clk)
begin
if reset = '0' then
   squares_added_signed <= (others => '0');
   rms_result <= (others => '0');
   last_load <= '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load = '1' and last_load = '0') then         --  begin on load rising edge
       squares_added_signed <= resize((signed(Mult_R_R_Out) + signed(Mult_I_I_Out)), (data_width+data_width));
       rms_result <= std_logic_vector(sqrt_result);
   end if;
   last_load <= load;
end if;
end process rms_calc;

squares_added_unsigned <= unsigned(squares_added_signed);

R_R_Mult: Multiplier
generic map (
                  multiplier_width => data_width,
                  data_width       => data_width
                  )
         port map (
                  load             => load,
                  mult1_data       => input_data_real,
                  mult2_data       => input_data_real,
                  product          => Mult_R_R_Out
                  );

I_I_Mult: Multiplier
      generic map (
                  multiplier_width => data_width,
                  data_width       => data_width
                  )
        port map  (
                  load             => load,
                  mult1_data       => input_data_imag,
                  mult2_data       => input_data_imag,
                  product          => Mult_I_I_Out
                  );

Square_Root : sqrt_calc
      generic map (
                  data_width       => data_width
                  )
         port map (
                  data_in          => squares_added_unsigned,
                  data_out         => sqrt_result
                  );

end RMS_Architecture;

网友:

--这是sqrt.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sqrt_calc is
      generic(
             data_width     : integer := 16                                         -- Size of Data (bits)
             );
      port   (
             data_in        : in unsigned(data_width+data_width-1 downto 0);        -- Input Data
             data_out       : out unsigned(data_width-1 downto 0)                   -- Output Data
             );
end sqrt_calc;

architecture sqrt_calc_architecture of sqrt_calc is
-------------------------------------------------------------
function SquareRoot (Arg: unsigned) return unsigned is
    constant AMSB: integer:= Arg'length-1;
    constant RMSB: integer:= (Arg'length/2) - 1;
    variable Root: unsigned(RMSB downto 0);
    variable Test: unsigned(RMSB+1 downto 0);
    variable Rest: unsigned(AMSB+1 downto 0);
begin
    Root := (others => '0');
    Rest := '0' & Arg;
    for i in RMSB downto 0 loop
       Test := Root(RMSB-1 downto 0 ) & "01";
       if Test(RMSB-i+1 downto 0) >
          Rest(AMSB+1 downto 2*i) then
           Root := Root(RMSB-1 downto 0) & '0';
       else
           Root := Root(RMSB-1 downto 0) & '1';
           Rest(AMSB downto i*2) := Rest(AMSB downto i*2) -
                                    Test(RMSB-i+1 downto 0);
       end if;
      end loop;
    return Root;
end;

begin
  data_out <= SquareRoot(data_in);
end;

网友:

--fft_input_binary.dat
0000000000000000 0011111111111111
110000000000000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1100000000000001
001111111111111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11111111111111
110000000000000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1100000000000001
001111111111111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11111111111111
110000000000000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1100000000000001
001111111111111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11111111111111
110000000000000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1100000000000001
001111111111111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11111111111111
110000000000000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1100000000000001
001111111111111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11111111111111
1100000000000001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1100000000000001
0011111111111111 0000000000000000

网友:

--fft_input_binary.dat所对应的浮点值
-0.0000000116             0.5000000000
-0.5000000000             -0.0000000232
0.0000000348             -0.5000000000
0.5000000000             0.0000000464
-0.0000000580             0.5000000000
-0.5000000000             -0.0000000696
0.0000000812             -0.5000000000
0.5000000000             0.0000000928
-0.0000001044             0.5000000000
-0.5000000000             -0.0000001160
0.0000001276             -0.5000000000
0.5000000000             0.0000001392
-0.0000001508             0.5000000000
-0.5000000000             -0.0000001624
0.0000001740             -0.5000000000
0.5000000000             0.0000001856
-0.0000001972             0.5000000000
-0.5000000000             -0.0000002088
0.0000002204             -0.5000000000
0.5000000000             0.0000002321
-0.0000002437             0.5000000000
-0.5000000000             -0.0000002553
0.0000002669             -0.5000000000
0.5000000000             0.0000002785

网友:

在我QUARTUAS编译中这一行(约420) ram_length => 8);出现5、6个语法提示错误!
还有其他的老是提出少“;”的错误,但改了也没有用!!!
编译时出错可以看一下在线帮助,很有用的。

楼主:

还有上面的代码中有一个“面容”
那里的值是多少?

网友:

那个面容本来是"8)",不知道为什么显示成了面容。

楼主:

程序还差点调通,时间上来不赢了!

网友(2006-08-27):
许多DSP的书上描述过

网友:
受教 了

果然有高手呀

网友:
高手很多啊.我还差的很远

网友:
前面的stg1_butterfly要用到乘法器,这个还比较简单,multiplier.vhd可以是: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stg1_butterfly要用到乘法器,这个还比较简单,multiplier.vhd可以是: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multiplier is
  generic(multiplier_width       : ...

以上是那个做FFT的高手写的乘法器,我在Quartus2中单独试验了一下,那个输出的结果乱七八糟的.请问如何将正确结果提取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