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的io

楼主(2004-05-21):
ep1c3的io可以兼容5v的输入么,输出的时候可以以三态输出加上拉电阻的形式驱动5v的
器件么,这个5v器件低电平输入要求>4v的

网友:

可以。

网友(2005-01-07):

不可以!看DS的时候后,5Vcmos驱动3vCMOS分压,3V的驱动5V?
用电平转换芯片吧,4245

网友:

如果直接將5V灌入Cyclone的話,會將IO燒毀,甚至將FPGA燒毀,你可以將限流電阻以避免這種現象發生。你可以利用Open Drain的架構來驅動5V元件

网友(2008-09-02):
你好,你说设置成open drain怎么设置啊?

网友(2010-06-30):
也想问这个问题:设置成open drain怎么设置啊?

网友:
学习open drain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