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中的延时电路?

楼主(2004-05-24):
我用一个计时器和比较器构建了一个200us的延时电路,但是当输入信号时间小于200us时,总是没有输出信号,而当输入信号大于200us时,则输出波形就是输入信号的正确延时波形
另外,我的程序(sc文件)太大了以至于不能放到CPLD里面,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对程序进行压缩?
多谢!!!

网友:

仿真一下看看什么地方和你设想的不同。

网友:

我觉得不管fpga还是cpld,最好采用verilog或vhdl,这样用不了多少行就可以完成你的要求。最好不要采用电路图

网友:

其实你用电路图还是语言都可以延时,如果你用若干的一对对非门串一起就可以延时纳秒级,当然最好的延时方式是串若干寄存器,这样延时是时钟周期的若干倍

网友(2004-06-23):

你是不是哪没弄对,因为不管你是用硬件描述语言还是电路图map到具体的器件上都是一样的,就你设计的这个电路规模也不大,不至于放不下.如果真的放不下也并不能通过压缩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