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CLK问题

楼主(2004-05-25):
PC133的SDRAM, 它的CLK脚是不是最大速度不能大于7.5ns呢?,如果我加50Mhz行不行?

网友:

应该不行的
对时钟有具体要求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cdhqh2004/05/25 09:57am 发表的内容:
PC133的SDRAM, 它的CLK脚是不是最大速度不能大于7.5ns呢?,如果我加50Mhz行不行?

个人认为可以。

楼主:

我加50Mhz,比133MHz还小啊?

网友:

我看了一下
确实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

应该可以,使用PC133的SDRAM跑在66MHz都行,只要注意刷新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可以,我跑20M都行,同意楼上注意刷新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