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算法请求?请版主及VHDL高手指教!!

楼主(2004-05-26):
本人做64点FFT算法,VHDL实现!
现有困难,思路堵塞,加之时间短,心里急,困难重重!~!!请各位师兄师姐及长辈们指点!!

网友:

网上下载,,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了!
其实这个我有,但不能为我所用!没什么注解,我刚学VHDL看起来很困难

网友:

首先熟悉FFT算法,然后按照自己的思路编程。一步一步来不要急

楼主:

zxw谢谢你鼓励我!
如果不是6.21答辩!!
我真的可以静下来,但现在就是时间紧,心里慌]!!
越想越复杂!!
大约30个块!!
我现在才弄出3.、5块还没有仿真验证!

网友:

点改需要这么多?

楼主:

是呀,ram,rom还有ram、rom地址生成,乘法器,计数器,蝶形,控制器,其中计数器我想不知一个把,得有一个记录第几级蝶形运算的,还有记录每一级中第几个的,还得到位——原位变换。可能这些还不够,我还在想,
如果是浮点数那就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加n块,我现在用定点做!!!

网友(2007-08-14):
注意做好时延的控制

网友(2009-04-01):
最近一直在做这个,

网友(2015-02-18):
回复 网友A: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