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把synplify pro生成的网表文件添加到quartus4.0中?

楼主(2004-05-26):
我的quartus4.0不能自动调用modelsim和synplify,不知道是为什么,调用的时候显示
Error: Can't launch Synplify Pro synthesis tool -- make sure the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points to the location of synthesis tool
Error: No valid vector source file specified and default file e:/fpgawork/div/div.vwf does not exist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如果不能自动调用,怎么手动添加synplify pro的网表啊?
请讲一个详细的步骤,小弟新学这些软件,拜大家了!

网友:

系统环境变量设置不全面,
在使用synplify综合时指定输出quartus使用的.vqm网表文件,在quartus里面创建项目,用这个网表文件做顶层源文件就可以

楼主:

新建一个工程把edif文件做顶层文件

网友(2004-10-25):

能讲讲系统环境变量的具体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