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MODE REGISTER问题

楼主(2004-05-27):
SDRAM的MODE REGISTER的值怎么装载进去呢?

网友:

cs ras cas we   addr
0  0   0   0    代码

楼主:

SDRAM 的MODE REGISTER在加电后是不是有个初始值呢?

网友:

估计有的
我没见哪里说过

网友:

我的没有啊,是自己定的吧

网友(2010-01-02):
通过地址啊

网友:
看Micron的手册啊

网友(2010-02-10):
通过cas等确定是set MODE REGISTER 命令,
值是通过addr载入,
请看spec,都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