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双向管脚???

楼主(2004-05-27):
我在VHDL中把I(15 DOWNTO 0)设置为INOUT,程序中我用I输入,I(0)输出,I(0)输出正确,输入I(15 DOWNTO 0),但是I(0)都为0,其他位都对,不知道为何???(I在不输入和不输出时为三态)
XC2S15 + ISE6.1

网友:

没明白你说的意思
把源代码贴出来

楼主:

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s to use the declarations that are
--  provided for instantiating Xilinx primitive components.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XC2S15 is
Port (
      I: IN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0-D15
     );
end XC2S15;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XC2S15 is
SIGNAL ADD    : STD_LOGIC_VECTOR (13 DOWNTO 0);
SIGNAL OUTPUT : STD_LOGIC_VECTOR (10 DOWNTO 0);
begin
           ADD(13)<=A(10); --  \
ADD(12)<=A(9);  --   |
ADD(11)<=A(8);  --   |
ADD(10)<=A(7);  --   |
ADD(9)<=A(6);   --   |
ADD(8)<=A(5);   --   |
ADD(7)<=A(4);   --    > ADD
ADD(6)<=A(3);   --   |
ADD(5)<=A(2);   --   |
ADD(4)<=A(1);   --   |
ADD(3)<=A(0);   --   |
ADD(2)<=IOR1;   --   |
ADD(1)<=IOW1;   --   |
ADD(0)<=AEN1; --  /

  OUTPUT<="00000111100" WHEN ADD="01100000000010" ELSE --0X300   --read BUFX tatus
          "00001111100" WHEN ADD="01100000010100" ELSE --0X302   --write stages
          "00000111111" ;

    Y5<=OUTPUT(5);
    Y4<=OUTPUT(4);
    Y3<=OUTPUT(3);
    Y2<=OUTPUT(2);
    Y1<=OUTPUT(1);
    IO16<=OUTPUT(0);
  PROCESS(OUTPUT)
  BEGIN
    CASE OUTPUT IS
      WHEN "00000111100" =>       --READ BUF STATUS  0X300
          I(0)<=BUF2;
      WHEN "00001111100" =>   --WRITE STAGE
          STAGESBUF2<=I; --0X302
      WHEN OTHERS=>
          I<="ZZZZZZZZZZZZZZZ";
    END CASE;
  END PROCESS;
I是ISA总线,I(0)读出的数据是对的,但写到STAGESBUF2的最低位始终为0,其他位正确。??

网友:

     WHEN "00000111100" =>       --READ BUF STATUS  0X300
         I(0)<=BUF2;
         I(15 DOWNTO 1) <="ZZZZZZZZZZZZZZ"; --加上它可以吗

楼主:

谢谢,高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