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用的是xilinx的cx95216,软件是foundation,如何将程序写入?

楼主(2004-05-27):
我采用的是xilinx的cx95216,软件是foundation,如何将程序写入到真正的CPLD硬件当中去?
CPLD可以反复擦写多少次?

网友:

几万次,难道你步够用。JTAG方式,买根电缆,加上电源,就OK。

网友:

没有几万次吧
又不是FPGA
也就100来次

网友:

foundation右边图标的最下面一项就是用JTAG方式写入cpld的,

楼主:

现在每次都提示电缆找不着啊?我明明已经连接成功,还要怎么样啊?急死了啊!!!!!